尝试做二轮车,有同好的请进来

楼主(2012-06-17):
对能自动平衡的二轮车很好奇,于是尝试做了个大概的模型,期待同好者一起努力

现在做的这个车已经实现了基本功能。

这是基本成型的车

再看看我的制作过程,由于只是想针大概的想法实现而已,就没有用正式的零件
小车用的一个车架,就是一块木板,两个轮子直接用舵机驱动,舵机是自己改了360度的,本着越简单越好的原因,动工了。
先改舵机:将原来的电位器拆了。加一个电位器代替

再将舵机齿轮上的限位剪了。这一步没有PP

这样,9G舵机就可以360度的工作了

改好两个舵机,直接用胶纸粘在木板上,加上轮子,小车的动力部分就也算完成了。

现在开始做控制部分,说是做,其实还不如说是借现有的东西。控制板我是用了现在比较火的玉兔飞控,用的是两轴模式,只让飞控控制两个舵机就行了
两上舵机插在M3与M4的位置,因为没有电机,所以两轴模式的电机位是空置的

没有用电调,但也得想法给飞控供电才行啊,由于飞控只接受5V供电,我用了个简单办法:我的电池是2S,直接在电池接口加了两个7805,给飞控供电,由于担心舵机正反转时可能电流不够,在电源上接了个电容,保证飞控不至于缺电锁死

未完待续

网友A:
 能平衡住不?

网友:
等待后续。。

网友:
前两天有一个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平衡住不?
能平衡住,但是由于我做的只是原型机,在地面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其中一个舵机的电刷烧了,现在只有一个轮子会动了,待修好后,就上视频

网友:
 刚看到一个做二轮车的,现在又来一个......

又有得玩了

网友:
要命的,飞控做平衡车!
平衡车其实只要单轴陀螺就能行了......

要不用这个飞控板做载人的吧!

网友:
载人的话这个精度肯定不行的!

瞎折腾吧,用飞控简直是大材小用

楼主:
这块飞控板是因为重新买了块高精度气压计的,这块暂时闲置了,所以折腾一下

网友:
有意思,我也想用我的玉兔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