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控制连杆有点长怎么办

楼主(2012-06-17):
原来的DS425
舵机
坏了,换了个DS520,可是这个舵机比原来的大,换了个舵机座,能装上去,但是舵机控制连杆长了,怎么样才能弄短点?

网友A:
要么就把舵机装到尾管上

网友B:
如果是450的话,买个1.8mm的扳牙,量好尺寸,把一端的牙扳长,再截去你要的尺寸,
再退出扳牙
,够短了就收工,不够再处理另一端
。。。。。。。。。。。。。。。

网友C:
短了只能改装到尾管上,长了好想办法。

网友D: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E:
标题
长了可以弄短,短了就不好办。我新换了空机还没到,貌似我的DS520也装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