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貌似很倒霉··射桨当饭吃····

楼主(2012-06-18):
哎 最近貌似很倒霉···连续射了两次大桨 一次小桨···超郁闷啊···从前飞从来没射过桨的啊···‘
两次大桨一次用的飞越外丝···新的居然也会花丝···损失金属臂 和桨夹轴承···第二天又是这样射大桨···这次用的是飞越内丝····螺丝断里面了···损失金属臂 和桨夹轴承等···第三天···大桨是不射了···**居然射小桨了···这个郁闷的没话说了···这么老射啊···这次更夸张的是不是螺丝断了或者松了 就是小桨那里断了射出来的 ···天呐····中午的时候还把十字盘的螺丝拧断在十字盘里了···现在飞机的螺丝这么质量都那么差啊····都快造成我心理阴影了···········

网友A:
我一直害怕一般的螺丝,不是断掉就是滑丝,螺丝刀头都多备几个。千万不要总是在一个地方跌倒。

网友:
表示同情。需要仔细。

网友:
楼主 确实很纠结

楼主:
我发现我最近很倒霉···············

网友:
螺丝拧太紧了,上螺丝胶,不要拧太紧。这些小螺丝很容易金属疲劳。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
多检查,另多练拧螺丝的手感

网友:
射射更健康

网友:
"飞越外丝···新的居然也会花丝"

——请问是横轴螺纹问题,还是螺母问题呀?

我以前内丝射过3次大桨夹,后来换外丝,冰人和飞越都用,暂时没射了。。。

网友:
是什么档次的空机就用什么转速,虽然高转速3D爽,也得看金属件强度不到位否,告诫模友们3百多元的空机还是不要强行高转速了

网友:
我新换的飞越3mm外丝也射了,搞糊涂了,应该用外丝还是内丝

网友:
  话说我用飞跃外丝也射过,从此以后不敢再用外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害怕一般的螺丝,不是断掉就是滑丝,螺丝刀头都多备几个。千万不要总是在一个地方跌倒。

你螺丝拧太紧了,要看下这个螺丝才多少大,不要用力气拧,两个手指带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螺丝不要用力气拧,你这种是螺丝拧太紧了,造成滑牙射桨,
2 -- 2.5的螺丝两个手指一带就好了,不要把力气用在这么小的螺丝上面。
不要怪螺丝质量,就是用合金做的2.5mm螺丝,用力气拧照样断

网友:
飞越外丝,540起落从没射过~~~
当然,我转速比较低,只是悬停航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