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超负荷了没

楼主(2012-06-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为什么要按短路电流算?你想搞破坏性测试么?
电调是否合适是看你的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配置没问题,电池的2200mah 30c(或者25c)是指电池本身能承受的放电能力,并不是指工作电流。

网友:
关键看桨,也就是多大负载。全面地说就是电机和桨的组合。
你没说这事儿。

网友:
朗宇2212 kv1400 ,ztw 30A,花牌2200mah 30c 3s1p  7寸浆

这个配置全油门电流也就10多A,放心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ztw 30a bec  使用花牌2200mah 30c(或者25c) 3s1p  电池供电按短路电流算的话都超出了电调的最大荷载,请问是这样吗?需要更换更大荷载的电调?

“按短路电流算” 是多大电流 ??

网友:
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负载比较软,也就是说,像电机这种东西,电源不给力就掉转减少电流的,会能够体现出电池的能力。

我曾经试过kv1000转子尺寸2808的电机,带1147APC正品桨,接个电流表。油门推到最大,三五秒钟的40A,然后变成30A。电池是花牌3S1500mAh20C,挺准。

不过要是拿电线短路,可就不是这样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路电流能这么算吗,你找个量程400安的电流钳表测出短路电流后告诉大家,大伙才知道配多大的电调呀。看来我的电调也超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