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主轴鼻端锥度

楼主(2012-06-18):
现在只在网上查到 A5的轴头(一般车床常见的都是A5轴头,装6寸或8寸卡盘),单边锥度是7度7分30秒
A4和A6和A8的主轴前端锥度是多少,有知道的大侠赐教一下!

网友A:
怎么玩英制啊。。。。

楼主:
不会是英制吧,其它的几个参数都是公制的,现在就是没这个参数

网友B:
车床的锥度好像都是莫氏锥度吧,1.3度。目前接触过的都是这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