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地面录制设备

楼主(2012-06-18):
图传传回的图像在地面录制。请推荐录制效果比较好的。如果是家用老式摄像机,请推荐型号。谢谢。

网友:
有款MP4可以,具体叫什么忘了,好像什么星吧

网友:
现在佳的美不是可以改sd录像了么

楼主:
990效果一般般,想找个更好的

网友:
搜"DVR",有一款近500元的带屏幕的好用。

楼主:
有没有高手不吝赐教啊。急啊

网友:
别急啊,看看这个怎样?
......“你最需要的往往是一种方便携带、集成了接收机、显示器以及锂电池,甚至还能够录像的地面接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