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车床奇怪的主轴测速问题,盘口开口大小,理论上已解决,等实测

楼主(2012-06-18):
哪位高手知道mach3车床系统主轴编码盘测速,对编码盘开口宽度是否有要求?
mach3在铣床功能和车床功能里,同样的硬件配置情况下,居然测出来的速度天差地别,居然相差7倍,车床测出来的数,严重错误

最近几天在家鼓捣数控车,机械,软件各个部分已经基本完工,但是之前测试一直是在mach3铣床下测试的,因为看到能学习的基本是以这个系统界面位基础,现在已经把几个轴,主轴测速,闭环等等的环节全搞定了,昨天说该正式换到车床系统那边测试加工了,一换过去头就大了,之前在铣床里正常的主轴测速,到车床里以后,显示数值与铣床系统的相比有严重的误差,大约误差了7倍,我的编码盘开口大概是个2~3mm左右的开口

不知道是不是车床系统对测速时候的开口宽度有要求啊?

网友(2022-05-28):
霍尔接近开关可以嘛

网友(2012-11-25):
问题已经解决,主轴上用一个4:1的减速就解决的,还是主轴转速不稳定造成的!现在好多了!从不乱扣!车出来的丝也很漂亮!

网友:
这个缺口多些 测速应该精度好,对防止乱扣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国良数控就用的是一个槽,原来一直用的是感应式接近开关来做测头,最近又改用了光电开关,总得来说低速 ...

车螺纹时吃刀小点行吗?

网友A(2012-06-19):
顶起!

我的国良数控就用的是一个槽,原来一直用的是感应式接近开关来做测头,最近又改用了光电开关,总得来说低速测得还比较准确,50-500转用手持光电转速表测得与MACH3显示相同,但是车锣纹时还是因为主轴转速因加工时阻力变化而乱扣,通常是加工20MM以上长螺纹时就会发生乱扣,下一步准备用同步轮减速方式把主轴转速稳定一下!不然不管有几个槽,转速精度多高都是无用的!

网友:
楼主是个认真的人,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还没用闭环…数控车和铣的各轴在硬件配置和软件设置都一样的情况下转速也差很多!主轴倒没试

网友:
楼主真用心。感谢楼主的工作。

网友:
过去看到点这些资料,可惜没很仔细学习,楼主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发表时很可贵的精神!

网友:
回头再算一下我的槽宽对不对。谢谢分享。

楼主:
就一个槽的,滑轮设置里边也是用的1个槽的设置,和铣床设置一样一样的,现在怀疑是槽的宽度识别问题,但是理论上,这个地方在mach里的算法应该是一样的吧,但是识别上咋会差别那么大

硬着头皮找google翻译查了下官方资料,mach3可以支持多槽车削螺纹的,只是槽口的宽窄有一定区别,用宽槽来测定原点,至于槽的算法还真有
另外从这个资料看来,mach3的车床主轴测速算法确实和铣床的不一样的,这个对算法上对槽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Mach3的运行可靠,需要从插槽至少200微秒的脉冲。
您槽角或宽度可以计算如下:假设您的主轴最高转速为N(RPM)。需要α(度)的槽角α= 0.0012×N
如果光盘的直径为D(英寸或毫米),然后槽宽度W(在同一单位)将约宽= 0.0088 x α x 盘直径 因此,例如,如果主轴最高转速为3000 RPM和盘直径为110毫米,则:阿尔法= 0.0012×3000 = 3.6o槽宽= 0.0088×3.6×110 = 3.48毫米
大槽需要加宽50%= 3.48×1.5 = 5.22毫米
但是这个资料如果不是像我这样碰上同样的槽在mach3里反馈数据严重不同的话,估计看10遍资料也不会注意到这个槽宽窄问题
 女马白勺,还是得仔细研究官方资料啊,问题总算圆满解决

注意图上两个槽的

注意图上两个槽的

附上官方资料对这个部分的描述

附上官方资料对这个部分的描述

网友:
车床系统编码盘是一个槽的。你用几个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