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个尾桨夹组吧

楼主(2012-06-18):
看到有一款改良型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919088006

还有 以前这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634900766&_u=i1tscl7894a

我现在这个因为因为虚位大 有安全隐患 所以想换一个。

大家说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
  FMS新的这种没用过,不好评论,亮点是加入了止推轴承。以前老得这种用着感觉一般吧,定期检查经常维护,问题也不大的。个人感觉尾螺距虚位还是主要出在L臂,滑套,蟹爪的配合上。LZ再想想吧
以上言论若有不成熟或者谬误的地方,望各位前辈指正轻拍,谢谢

网友A:
绝对是TG的尾浆夹,外丝尾中联,超级顺滑
不过很贵。。。一个中联30块
飞魔士也是仿这个的

网友B:
LZ还是踏踏实实用原装的吧,FMS的这个且不说会不会更好,有木有货你得先问问啊

我等了快一个月,拿到手装上,一个字,失望!不是设计不好,而是工艺问题,你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还是踏踏实实用原装的吧,FMS的这个且不说会不会更好,有木有货你得先问问啊

我等了快一个月,拿到手装上,一个字,失望!不是设计不好,而是工艺问题,你滴明白

去问了几次,时隔几个月,都是无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TG的尾浆夹,外丝尾中联,超级顺滑
不过很贵。。。一个中联30块
飞魔士也是仿这个的

TG尾是不错,中联是贵,跟FMS尾推搭配不错,不知道跟YT尾推是否合适。

楼主:
呵呵 我买的 FMS的尾控组,飞越的旋翼夹座组

等到手试一下跟大家说

网友:
YT和 TG,没得选择,山寨点子是好但是做工不行,平衡差,等于废品

网友:
TG有个问题,用轴传的机子,尾滑块行程不够,有皮带的可以用TG的尾轴,。其他一切完美。。

网友:
飞魔士的东西都应该不会好到哪去 ···连个塑料尾桨都能射···射一次就算了还连着射两次 这牌子的东西谁还敢用啊

网友:
TG的尾巴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