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悟空M+四轴的兄弟们来做个测试吧

楼主(2012-06-18):
手里有悟空M+四轴的兄弟们来做个测试吧,大家可以把自驾感度设置 由低至高 比如 30-30  然后100-100 然后200-200再300-300或更高 ,  抓手里 举过头 切姿态模式 慢慢推油 感觉到飞机稍微有一点点拉手的时候  停止推油   然后用手沿对角线 猛摇一下飞机 ,看什么时候容易自激,看看到底是低感度容易自激失控, 还是高感度容易自激失控,就我个人的悟空M 加 XA650 就不能高感度, 开高感度就自激  160都开不了 开到160 一摇晃飞机就自激 而且切手动都无法停下来  降到100怎么摇 ··都没事··降到到30  摇一下飞机 没有自激现象  但飞机很迟钝 ,参照说明书上是越高越好  难道我的飞机坏了? !请大家积极参与测试和投票,  看看大家的实际情况 ,这个关系每位正在使用悟空M的兄弟的切身利益!!!(注;感度高低本来是无准确界线的,所以只能根据大家的经验客观判定后参与投票)
单选投票, 共有 6 人参与投票
0.00% (0)
0.00% (0)
16.67% (1)
16.67% (1)
0.00% (0)
66.67% (4)

网友:
XA的650本来就很软,所以感度开不高,另外自激了以后,切手动没用的,要直接调低感度,所以最好用远程设置

楼主:
 就需要这样的 有价值的回复!

网友:
用远程调参的飘过~

网友(2012-07-22):
我的也是X650的机架,我设的是202的感度,昨天就发生了一次脱控自悬,

感觉不像失控保护,我一切到姿态就马上能控制,然后再切GPS,就能控制,不知道是啥子回事

网友A(2014-12-03):
由于飞机结构,信号质量等原因,飞机感度高低肯定是因机而异的。
理论上飞机刚性越好,震动小(陀螺信号好)感度容易调上去,反之不容易。
外环的信号延时大,感度一般要低于内环感度。因此如果飞机软,内环感度一般是上不去,因此外环也不要调太高。
手动应该就是原来直升机的flybar-less的意思,只有内环,一旦自激说明系统不稳定了。
WKM作为通用飞控只是整个飞行系统的一部分,调机需要从整体系统的角度进行分析。
您这实验显得太外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飞机结构,信号质量等原因,飞机感度高低肯定是因机而异的。
理论上飞机刚性越好,震动小(陀螺信号好 ...

这是两年前的帖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年前的帖子哦

这是谁把他又顶起来了!!楼主莫怪,相信您这么多年也早就明白了,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