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飞机装个收放起落架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2-06-18):
这个起落架不知道上面的塑料强度够不够?用过的给点意见,谢谢

是

网友:
对LZ起落架没意见,但对LZ涂花图片有意见啊 ,难道有见不得的啥 ~~~顶

楼主:
我是不想被别人误会做广告。。

网友:
太轻太小的飞机(例如翼展70cm以下),装收放起落架意义不大。
就个人少少的经验而言,尽可能不要用舵机收放的起落架,调试比较麻烦,使用中也容易出问题。
还是用电动蜗杆收放的靠谱些。

网友:
蜗杆式的怎么转弯的呢?

网友:
现在的电子收放已经很普及了啊   前轮的话 现在一般都有摇臂的。2断,1断收放,另一断摇臂插在前一断里,明白了吗

网友:
蜗杆貌似都有点贵啊,有什么推荐的么

网友:
能收放当然好。

网友:
强度居然会不够?这么粗壮他个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