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副翼450 大幅度动作锁尾问题!

楼主(2012-06-18):
450 SPORT 3G无副翼 斜盘
舵机
260,锁尾舵机9257 , 请教高手我的飞机最近在做侧钟摆动作的时候尾巴锁不住,做其他动作都没问题,只要一做侧钟摆尾巴就锁不住,郁闷中········求解!多谢

网友A:
同求解 情况差不多 开3D悬停没问题就是别上下猛推油门 尾巴直接跑180度

网友B:
掉转了吧,皮带有无打滑

楼主:
我开3D上下猛推油门没问题,皮带应该已经很紧了,至于有没有打滑,开3D时候怎么能看到有没有打滑?

网友B:
尾巴抓牢,转大奖不打滑就行,反转齿久了会磨光,你看下

网友C:
电机够不够力,电池放电够不够,尾巴中立点合适不合适,试着尽量提高一下感度!

网友D:
几乎都是掉转照成的,还有不要用大螺距摆,尽可能用副翼摆,这样尾巴就会甩了

楼主:
确实是感觉掉转,因为能明显听得出电机的声音有变化,是不是电调的问题,现在用的是好赢40A飞腾版, 想上个带定速的电调,比如花牌LV40,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E:
我用50A 的凤凰都掉转,尾巴都飘。自己用手修正了。建议减少螺距

网友F:
螺距过大

网友G:
螺距过大,或转速低,尾桨软,尾桨夹虚位大,排除这些问题即可!(电机进角设置和电调匹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