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inicp 出了点问题 请教!

楼主(2012-06-18):
1.飞机刚买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马达齿 跟大齿咬的很紧 用手拧会啪啪啪的声音 (这样没虚位,但是电机是不是就负荷大了~这么大的摩擦力)
2.主电机发热厉害的很 飞一分钟左右 就烫手的厉害,摸上去要缩手 (我现在都不敢飞太长时间,下地 休息一下 再飞 等降温) 而且把机壳烫出了一个针尖的小洞 我用硅胶补了一下  续航就更差了 原厂配的电池 2分钟左右就搞定了 脱掉机壳 续航会长很多!!可问题我在外面草地 脱掉机壳的话 灰尘这么大……

请问 这些问题是原厂的东西就这样的了 还是我有什么地方操作不当造成的呢???

网友:
有刷的就这样了,改无刷吧。

网友:
把马达齿间隙调大一点,头罩挖散热孔,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重新设

网友:
 你能提出这些问题就说明你还是个明白人,先潜水,学习下基础知识,自己坐下调整吧!参数也重新设置下!

网友:
1.那是电机磁钢的原因,不是电机齿过紧~~~所以你感觉一格一格的
2.有刷本来就热,想不热改无刷,想凉快换ESKY苍蝇头,油门螺距曲线也要相应调整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 尤其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