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存放问题

楼主(2012-06-18):
请教大家下锂
电池
充满电以后可以存放多久必须要用呢?就是多久必须放电 我一般锂电池充满电后准备飞行时 总有各种原因无法去飞行使用 导致锂电池总是满电在家放了1周多的时间 这样对锂电池不好容易大肚子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B6
充电器
放电功能怎样使用啊 看了说明书还是不会设置 我的电池是3S850毫安 3S1800毫安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呢?放电截止到多少呢?

网友A:
要出去飞晚上充电 或者早上充电,如果电池没用完,回家马上放电,用充电器保存设置放电,一般充电器都是放电到3.85V,然后电池放起来,下次用直接充电
一定记住,没用完的电池回家就放电到3.85V左右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一点我不会设置B6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啊?应该怎么设置呢说详细点谢谢你朋友 别把说明书复制给我啊 说明书我看了看不懂。我的电池是3S850毫安和3S1500毫安。

网友A:
STORAGE是储存

网友B:
 其实无所谓的 充满电的电池 你飞的时候不要把电都飞完,到3.8左右就下来 下次继续冲了飞!放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 STORAGE是储存 这个功能放电吗?详细操作怎么操作呢?怎么设置啊 我的电池是3S850毫安和3S1500毫安

网友C:
storage 这个就是放电功能 他会通过充电或者放电让电池达到每片3.85V 选对几s的就ok了 连接和充电一样

网友C:
b6这一类充电器 放电功能不错,a6什么都好,就是不带放电的 ,郁闷,放电还要带保姆才行,还有设置放电电流不要太高,要不发热严重

网友D:
存放不要充满电,电池性能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