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存放问题

楼主(2012-06-18):
请教大家下锂电池充满电以后可以存放多久必须要用呢?就是多久必须放电 我一般锂电池充满电后准备飞行时 总有各种原因无法去飞行使用 导致锂电池总是满电在家放了1周多的时间 这样对锂电池不好容易大肚子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B6充电器放电功能怎样使用啊 看了说明书还是不会设置 我的电池是3S850毫安 3S1800毫安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呢?放电截止到多少呢?

网友:
满电存放最好不要超过一天,最慢不要超过2天,2天后影响会变大——比如放电能力变弱,容量减少,满电存放越久电池寿命越短
放电后卸下电池,电池电压最好3.6V以上,很爱护的就3.7V,单节
长时间保存单节3.8-3.9V

网友:
并无一定之规。满电对锂电的损害,并不是到某一时间点之后喀嚓一下就发生了。那是一个慢性累积性的过程。
俺个人推崇现场充,当时充/当时用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一点我不会设置B6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啊?应该怎么设置呢说详细点谢谢你朋友 别把说明书复制给我啊 说明书我看了看不懂。我的电池是3S850毫安和3S1500毫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一点我不会设置B6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啊?应该怎么设置呢说详细点谢谢你朋友 别把说明书复制给我啊 说明书我看了看不懂。我的电池是3S850毫安和3S1500毫安。

网友:
满电常温阴凉处放一周不会坏的,也别太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一点我不会设置B6充电器的放电功能啊?应该怎么设置呢说详细点谢谢你朋友 别把说明书复制给我啊 说明书我看了看不懂。我的电池是3S850毫安和3S1500毫安。
B6 discharge功能,和充电一样,长按start启动,但不需要再按确认。LiPo默认放电到3.0V/cell截止,好像会伤寿命。不知道有没有工程模式可以改截止电压的。我一般借storage模式放电,会自动截止到3.8V/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算了 还是插上电显用飞机放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 还是插上电显用飞机放电吧

能抓到老鼠的,基本都是好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较笨看不懂

网友:
3.85V可长期保存。
满电夏天不要超过三天存放。对电池危害很大。

网友:
标题

B6可以用镍电放电模式放电,直接设置放电电流和截止电压即可!

网友:
想换新电池就满电存放!
Himalaya说的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