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刀指示器...正式发外加工阶段...很快有结果

楼主(2012-06-18):
目前还有些连接部分没有想好..
可能精度要求会比较高..比如垂直度...
下图中紫色部分V型块用的是强磁...

V型块能吸合直径20以内的刀杆没问题.22估计也OK.30就不行了.画过图的.
主体材料很想用HSS高速钢..优点很多..不生锈.漂亮.硬度高.不磨损.尺寸精准...

但缺点也很多..不能攻牙..如果有螺丝固定只能加螺母..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呀..

我又不想用45.粹来粹去很麻烦..小东西还要看人家脸色...

今天发出去线切割加工了...两件55元加工费...

..

网友:
没看明白有什么用。

网友:
能微调才是硬道理,改来改去发现和卖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成品有卖.200以内.我都买现成算了.真的懒得搞来搞去..又要拿出去线切割..看别人脸色..万一割不好..又不能不给钱..

成品不知叫什么?

网友:
楼主的键盘该清洗了

楼主:
又画了一些.改进型燕尾结构

楼主:
基本上成型了...用高速钢是不二之选...

网友:
虽然我一头雾水,但还是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

网友:
构思不错,但不够完善,你能想象一下一个手拿着表另一个手在敲刀(锁刀螺丝不能完全松掉)还要保持表平衡的样子吗!!!!

网友:
图画的不错   什么软件

网友:
车床进刀不是有刻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你是在此贴中唯一理解我的朋友...

紫色的V型块.材料我用的是强磁...我好像忘了说明..不好意思...我有点怕吸力太强..拨出来我怕刀杆会有位移...

楼主:
回复 网友C:

solidworks2012

楼主:
加了两颗螺丝...可能还是要改...两条U型槽感觉很单薄...1mm不到...虽然打算用HSS...还是有点担心会变形...还是改粗点为妙..

网友:
总觉得这种结构太复杂,太重,不实用,不过楼主做一个实物也好,让事实说话。

网友:
吸铁石?行不通的,能保证每次吸在同一个弧面上吗?左右偏差一点,刀尖量的就不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要线切割加工的时候,保证垂直度和平行度.一切都是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早已在意料之内..唯一能影响精度的地方在于刀杆的真圆度...不过相信问题不大.

紫色的不是磁铁.是强磁...后者吸力强很多...

紫色的V型块用的材料就是强磁.V形块能吸住刀杆的同时.围绕刀杆轴线做圆周运行.在这过程中.百分表指针会有变化.

当指针指向最大值.此时就是测量的唯一位置...如果刀杆的真圆度在1丝以内.按照以上的操作流程.相信重复精度也在1丝以内.

..

楼主:
最终出炉啦...

楼主:
再修改些细节..最后决定 ..果断用HSS...虽然暂时不能打沉孔..也不错..

网友:
什么意思
测量下面伸出多长吗

楼主:
顶起来..为啥没人关注了呢?今天发出去线切割了..材料用高速钢HSS.

买了一条15*15*200的白钢车刀..

网友:
你后加这个调节的结构不合理:
滑块+锁紧螺丝 和 原来夹具的调节是一回事
建议在滑槽的轴向上加细纹螺杆来调节滑块,这样才适合做微调

楼主:
回复 网友E:

足足100年了..终有有人顶一下我的贴子了...

好开心:loveliness:

滑槽加螺丝只起到定行程的作用.

网友:
做什么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解释

网友:
刀头不锁紧也没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螺丝我没画出来:loveliness:

当然是要紧锁的

网友:
和你原来的设想不一样的是。
1)测头没看出有玻璃。
2)这样吸在刀杆上,不能实现你原来想的,在旋转刀杆后测量刀头最高点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因为百分表测杆有弹性回缩..就像跟寻边器分中棒一样.虽然旋转.也和经常和工件接触.但磨损不是太大..

所以..暂时没有考虑用玻璃...因为用玻璃要考虑用胶水均匀贴合的问题...万一贴合不均匀.双带来误差..

您说的第二点...我有点迷惑...我预想的应该是可以的...
我预想的是刀杆固定.旋转指示器.观察百分表指针,便可测得刀头最高点.

网友:
這種叫粗鏜刀
沒必要作這個東西來測量
粗鏜刀量出來的尺寸和鏜出來的尺寸不一定相同的(角度,手法.力道.......)
所以一般敲好之後要試鏜一下
再量一下尺寸後才能繼續鏜下去
否則工件報廢是可以預期的
等你同一支敲久了就知道大約多少的力量會進刀多少
換一支以後又要慢慢適應

网友:
没感觉设计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