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ArtCAM提示后处理不支持换刀,出不了刀路

楼主(2012-06-18):
刚学 ArtCAM做零件,要用两把刀. 可是ArtCAM提示,两种刀具不同,后处理不支持换刀,出不了刀路,咋回事??

楼主:
平时大伙一个浮雕用到几把刀,咋出刀路啊

网友:
您用了几个刀就要单独出几个刀路,这几个刀路的原点是重合的,按照顺序加工完一个,换刀---对z轴原点----再加工下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夫热心指点.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一个刀路就可以搞定:loveliness:

网友:
大夫的话没听明白,大刀粗加工完用小刀精加工,两个刀路不一样,只是原点一样

网友B:
可以输出带换刀的NC文件的。后处理选Lang (mm)就可以了。如果是正版的维宏卡,出现T1M6这样指令的时候,机床会暂停,提示换刀。

网友:
问题是你的雕刻机支持不支持自动换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输出带换刀的NC文件的。后处理选Lang (mm)就可以了。如果是正版的维宏卡,出现T1M6这样指令的时候,机床会暂停,提示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