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V911"特别版"新老对比,障碍穿越视频【已更新测重及动力测试】

楼主(2012-06-18):
(第二页已更新重量检测和重量对飞行动力的影响评测)
账号多年前玩固定翼的时候注册的,多年都没有出声了。最近开始接触小电直,捣鼓了两周,写点心得和大家分享。

前言:(哈哈,一天文件写多了。、。。。)
话说五六年前飞固定翼的时候,就看见小cai神他们都在玩lama啊等等小电直,当初对直升机实在不敢碰觉得有点难,因为每次飞场都要炸鸡很多才收场。
最近因为一次去动物园看到卖3通电直的,勾起了兴趣,随后买了两个3通电直,其中一个是iphone控制的带航拍的伟力S215,发现3通的也不是那么难控制。
但一直都知道单桨的就要难很多了,于是忐忑的买了一架V911来玩,因为价格便宜压力小。

满以为回来一飞肯定东倒西歪的要炸,结果发现几乎和3通一样的好控制,也没啥压力,不过灵活多了,比较喜欢。
4通飞了七八个电,基本上就可以完成航线和左旋刷锅了,右旋刷锅有点控制不好,老是容易刷不到两圈就自旋了。(其实搞航模的很多舵面控制还是有点点相同,舵量控制有点基础。)

后来一次外出飞,刷锅速度太快,半径没控制好,撞树炸鸡后,连接杆飞了几个,旋翼飞了。去网上买配件的时候,发现有一种黄色的号称新版V911,用的鱼眼十字盘,碳纤维主轴,机架也有点不一样,粗壮一些,问了下卖家说电路也改进了,就买了个空机回来。也就有了今天的对比评测文章。

言归正传,先看看外观吧,几乎长的一样,让我有点相信那个卖家说的出自同门的感觉。机头壳是黄色的,还比较好看,但是我感觉比911的头壳重一些,厚一些,估计影响续航时间,表面有明显的漆膜。脚架也要粗一些,估计也会增加重量,但弹性依然很好,感觉比911的经炸的多。还有就是左边脚架少了两个减少起飞侧倾的小耳朵,

再来看看取开头罩后的内部结构:右侧是伟力911,左边是所谓新版911

下面这张左边是911,右边是新版的,注意

内部结构,有几点差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1、主架结构空V911要细一些,新版的是所谓加强了的,要结实一些
2、主架主轴套V911是镂空的,新版的是全封闭的,我觉得镂空的好一些,
3、911的结构都是粘死的,新版的都是插接式的,无论电子线路还是所有机架配件,911都是焊死和粘死的,新版的都是插接件可拆卸,尾杆新版的也是插接的,有一组卡子看到没有。电机电池,等等接线也都是插头式的,可以看到白色的塑料插接件。
4、电路板布局完全不一样了,如图,估计是重新设计的电路板。

电路板上有些字,我拍了一下,这两张是伟力911的,显示2011年12月,还有WL的字样

下面这张是所谓新版V911的,显示时2012年3月,JCT不知道什么意思。电路板做工差不多,就是新版的上面看到一个电感,而911上面布局不同,没有找到,不知道藏哪里去了

再来看看我前面说的主要部件十字盘的区别:

这个是伟力911的,原装十字盘,

这个是所谓新版的十字盘结构,可以发现他是鱼眼轴承的,很少见的,既不是金属十字盘,但又有鱼眼轴承。
说道十字盘,我这里要说一些,我后来买的有金属十字盘,260升级件的,经过试验,不能直接用在911上,因为鱼眼轴承的外套斜角不够,装上必然干涉主轴,导致的结果就是耗电巨大,而且前进后退侧飞必然掉高度,因为转速会下降,主轴也会因为干涉抖动。后来我对金属十字盘进行了精细双面打磨,解决了干涉问题,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因为打磨的已经最大角度了,但大舵角开关下,如果两个舵机反向打满,依然会有严重干涉。

而且经过仔细对比,发现其实稳定性并没有增加太多,甚至差不多,而且白白增加了一点重量,大约原装911电池原装飞机航线飞行6:30秒,改金属盘后5:50秒-6:00。牺牲了时间,稳定性差别不大,索性就改回去了,现在通过调节更换其他旋翼头配件,反而原装的十字盘更稳定了,后面视频穿越障碍可以看得到。金属十字盘就此歇菜了。

然后这个塑料的鱼眼轴承十字盘我也换伟力911上测试了,效果不明显,可能是我那个911原配结构已经调的很稳的结果。后面视频中有一段黄色911飞行穿越的,可以大致看看鱼眼轴承的稳定性。个人感觉差异不大。

接下来看看尾部的差异:新版911在尾部做了一些修改,更利于更换电机,保护性也要强一些。

这个是伟力911的尾巴

这个是新版911的尾巴,保护更严密,然后轴端是开放的,可以直接抽出,但飞行炸鸡不会松出,已经飞过很多次了

伟力911的尾巴,这个装饰尾,我本来想换的,因为买了个白红头罩,桨也换了白红了,就是尾巴拆起来很麻烦,最后没换,但黑黄尾巴岔着白红机身又不好看,最后干脆就换回黑黄机身了,如图。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找到窍门,感觉需要拆尾电机组才能抽出一样。麻烦

这个是新版911的尾巴,是卡式的,很容易更换,不过卡的还是比较紧,也没换的,就没换。不过这种结构按理说不容易坏,因为碰到,大不了就旋转或者拖扣,不会硬碰硬。

最后了,来看下肚皮吧,也有一些差异。
左侧是伟力911的,右侧是新版911的,
1、新版的电池插结构不同,双向的,从上面有个横梁包裹,感觉是为了通用260的电池一样。然后新版的换这个座不需要焊接,因为是插接件的。
2、主齿轮结构不同,感觉伟力911的好一些,这个东西又不坏,镂空还可以减轻重量。
3、还有个细节,就是伟力的所以主轴上的固定螺丝都是只固定单侧,而新版的都是对称固定。感觉也增加了重量

还有最后一个差异啰嗦一下;就是新版的平衡锤,锤子明显比下面伟力911的大。。。。男性特征更明显。。。
不知道作何考虑,不过平衡锤这个问题,我已经改良了,不用这些锤子了,另见 我下一篇帖子,关于改进平衡锤提高飞行效能和时间的。

好了,最后说下飞行的感觉:

1、飞行第一感觉:新版噪音巨小,只有轻微的电机吱吱声和风声,而我的911噪音要大一些,不过对比了网上很多视频,伟力911的噪音都是那样的,比较大。
2、飞行明显伟力911力量更大,动力更强,不知道为什么。电池都是同样的,难道是电机差异??
3、稳定性上,这个涉及到新版采用的鱼眼轴承问题,感觉差别不大,应该说都还是比较稳。后面视频可以看得出。也许还要多飞一些天感受一下。只是初步感觉差不多。
4、续航时间上,伟力911明显长,大概6分半,新版的大概5分钟。估计是因为加强了很多地方,螺丝也多三颗,平衡锤要重一些等等原因。

结论:

这个新版的飞机确实在抗打击方面肯定强于伟力911,尽管911已经是不死小强了。。。所以只能猜测这个新版的更强。。。因为韧性好而且结构结实一些。飞行感觉上来说,新版的还是很不错,很稳定,不知道是不是鱼眼轴承的原因,噪音小的多,不是一点半点,新版的听着就很顺滑,伟力911听着有杂音,感觉是电机的声音,另外细微震动911要大一点,共振到机头罩上后被加强了,新版的摔了很多下,但依然没有什么震动。但不上机头罩比较了下,依然是新版的声音顺滑的多。动力方面911胜出,反应快,提升快,令人不解的是反而911时间长。。。动力弱的新版911反而时间短。。。。

最后就是试机图和障碍穿越视频了。海量电池测试。。。

测试飞行的视频

伟力911飞行穿越视频

新版小黄911飞行穿越视频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要比九鹰260A差很多。

网友A:
对比不易 顶顶吧

网友:
260现在大部分时间接灰,有时候就拿起来屋里狂转,不像六通MCP那么小心飞,哈哈

网友B:
新版911,是同一个厂家还是另一家山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911,是同一个厂家还是另一家山寨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店家给我说的意思,是这个机型原型本来就是他们做的用于外贸,后来911拿来做出名了,他们反而没成功,现在他们进行了原型机改良,然后出售,大概这个意思,具体我们也不知道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不易 顶顶吧

这个对比说实话意义不是很大,只是既然有了,而且很多人没见过这种有鱼眼十字盘的911,所以就发出来分享下,呵呵

楼主:
今天刚刚买了称,回家去称下两个飞机的重量,一直对我是个迷,我觉得新版重些。

网友:
 LZ对比很细致

网友:
帖子15 精华0 积分63 注册时间2005-8-9

网友C:
新版的还兼容亚拓的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的还兼容亚拓的信号吗?
我都不知道911还支持亚托的控??

网友D:
 能把911玩到这样,也是一种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把911玩到这样,也是一种境界!
对六通没飞过,都说四通上手直接秒炸…但我看cp也都很稳,只需要小舵纠正悬停。我飞四通这样的话,能飞mcp之类的么?悬停和航线

楼主:
打错了,我是说大家都说飞四通再稳,六通也会秒炸,我飞四通控制到这样能飞小六通的悬停么

网友:
不错的入门机,

网友E:
我只看到十字盘导轨位置不一样

不怕短路么

不怕短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看到十字盘导轨位置不一样
就是……很危险,才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

陈伯

呵呵,陈伯到此啊,你可是911的使者啊,我都是拜读了你很多911的东西

网友G:
在飞911,不会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飞911,不会刷锅。。。。
四通机刷锅蛮简单的就是要刷的均匀,圆周流畅,还是需要练习…没什么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刚买了称,回家去称下两个飞机的重量,一直对我是个迷,我觉得新版重些。

这个称哪里买的,多少银子?

网友:
好帖!我的911终于炸了,还是被路过的车前轮压断了尾翼。

网友:
电路板上JCT 的意思是    加插头  !!!?

楼主:
更新一下,昨天称了这两个飞机的重量,终于解开了一些谜团,顺道称了改装所涉及的一些其他重量,供大家参考。

里面有个奇怪的是,145mah的电池比120mah的还轻,但又确实比120的续航时间长,不知道咋的,难道120的原厂电池太烂了?

都是带120的原厂电池,911的重量比新版所谓911的轻接近3G,这在总共才30G的飞机上来说,天壤之别,负重大了很多,难怪新版的动作反映和续航都要弱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伟力911我用的原厂十字盘,但是主轴换了碳纤维的,平衡杆使用的我改了的,要轻一些

楼主:
再看看其他的一些配件的重量,从上到下是 150mah,145mah,原厂120mah

楼主:
260改装件 金属十字盘
下面是黄色911上原装的带鱼眼的塑料十字盘

楼主:
再来看看我一直疑惑的头罩,果然黄色的也要重一些,漆膜也厚一些明显,不过很耐操

楼主:
最后再说一下电池,最奇怪的地方, 145的明显比原厂120的大,长!但是重量却比120的轻,续航又比120的时间长。。。。

楼主:
这次称重完毕后,对这种小飞机的重量和动力能力的关系有了个直管认识。

这种小飞机自重只有30G多点,哪怕是增加1G都会明显影响飞行动力,续航时间也会减少。
远超出我之前的想想,我以为增加个2-3G才多少啊,不至于吧,结果是

我增加1G橡皮漆到飞机上,明显起飞就会惯性增大,而且空中停车,再拉起的过程中,下落高度也会大一截。
如果增加3G到飞机上,几乎动力就完全和3通机差不多了,惯性增大,陡升吃力,油门起飞就必须打到50%才能悬停,
而30G的911本身只需要1/4油门就可以悬停了在刚起飞的时候,飞了4分钟才到油门一半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