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我的o艇总是把t插熔断???

楼主(2012-06-18):
以前没有玩过船的,一时高兴装了一个80cm的o艇,配置如下:3674 kv2075电机,120水冷中特维电调,130吸水舵,配的443铜奖!!试航了几次,整个艇都是趴在水面上,重心已经很靠后了,在船尾3分之一处!可是,船头就是抬不起来,而且突然就开1分种左右的时候就把电池跟t插部位的焊锡熔断,这个是怎么个原因啊????为啥总是不起滑跟,船头抬不起来????

网友A:
这是刚接触船模朋友的普遍问题,船的电流是很大的T插承受不了换成6 MM香蕉插头就可以高正无忧了
关于不起划的问题首先你用几S电池,你船的重心不对船的重新应该在中间靠后点的位置不是在三分之一处

网友:
烧插头是小问题,没烧其他算幸运的,,船不能起滑电流是很大的,用的电机KV高了,1500KV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刚接触船模朋友的普遍问题,船的电流是很大的T插承受不了换成6 MM香蕉插头就可以高正无忧了
关于不起划的问题首先你用几S电池,你船的重心不对船的重新应该在中间靠后点的位置不是在三分之一处

哦,我用并联线并两块3s2200电池的!!!哦,重心的位置跟你说的差不多的!!!是不是压浪板压着船尾来了,不起滑???我不懂哦

网友:
肯定是浆大了  换个 436-438的浆试试看  绝对会好很多!

网友:
建议使用12awg线和6mm香蕉头

网友:
80cm 以上的速度型船模,3S电,2000KV,443桨...... 动力明显不足。这个配置下换小桨只会更糟。

其它不用动,换5S~6S电。

优质T插 + 良好的焊接,持续上百A电流很轻松。

另: “在船尾1/3处”并不算很靠后,只是一个典型位置。

网友:
什么T插?最近想 找一些好的插头做并冲啊。

网友B:
船头都被那2块压头板压住了。如何台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头都被那2块压头板压住了。如何台头啊。
虾哥的意思是,把压水板网上调》???是因为压水板的问题不起滑??我在淘宝上还跟你聊过呢,就是找螺旋桨的那个!!!还有印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