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什么是"不起滑"?

楼主(2012-06-18):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新手浅见,不起滑主要是由于速度不够,船身没有浮起水面处于水面滑行状态。如半浸桨没有处于半浸在水面的工作状态。

网友B:
楼上正解,重心的位置不良也会导致不起滑

网友C:
起滑之前: 船推着水吃力行走。
起滑之后: 船贴着水面疾驰略过。

网友D:
不玩船的见解:水翼应该是极限的起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半浸浆和全浸浆给如何在外形上区分?半浸浆的名字是在船体跑动时定义的吗?

网友A:
大多半浸桨是刀状,有一边是直的,全浸桨多是圆弧状的,给个链接学习学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0%EB%BD%FE%BD%B0

网友A:
还有个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0%EB%BD%FE%BD%B0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 你的电机转速上来了 但是速度没有 只看见船尾有咕噜咕噜水泡不见船快速跑,你可以开半油门下水的时候助推入水 如果滑起来速度应该是很快的 要是还不起滑那就是船重浆小 动力小多方面原因

网友:
所谓的滑 就是你拿一块片状的石头平行投向水中 石头会在水面一跳一跳的 滑很远,模型船跑起来以后也是要在水面滑行的,只有这样船才能速度快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就类似于打水漂的形式吧
真贴切啊,激动i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的船型一定是要起划了,要不就出不来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