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3GX的问题

楼主(2012-06-18):
我的700E 3GX系统版本1.2,开机3GX自检后,打副翼左或右到底,然后放开副翼摇杆,观察十字盘恢复水平的速度相当慢,大概整个过程需要半分钟左右,以前用的3G系统都比这个快,请教大大,你们的3GX系统是这样吗?是不是我的3GX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正常,要快点可以调3GX控制面板AIL感度,感度大点。

网友B:
是正常的,請安心的飛吧!

楼主:
谢谢各位,这样我就安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