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 关于LAMA直升机吊重物问题

楼主(2012-06-18):
小弟有一需求,就是想拿一直升机吊起一个横幅,尽量保证横幅比较轻,一件夏天T恤那么轻吧,可能要飞50-100米高

小弟以前飞过4通道LAMA,  6通道飞过不过没几次而且是N年前,
有没有兄弟试过的能介绍几款合适的飞机,最好是LAMA,单桨也可但最好是LAMA,(主要是想要稳定系数高点)

价格方面 尽量2000以内,最多不要超过3000  (太多了老婆那边不好交代)

另外就是想问一下,我想弄一个横幅或是带气球,飞到高处时想把气球捅破,有试过的或有经验的大哥请传授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拿个热气球不简单?干嘛搞这么复杂?飞机掉这个,没几年的功力估计搞不定!

网友:
你这个要求 四轴比较合适点~有飞控肯定稳定,
气球可以用拉烟点火器烧破,或者气球里面装个定时** ~预算好时间~~~砰~~~

楼主:
如果是450呢?或是无刷LAMA可以吗?

网友:
50米很高的,风一吹啥飞机都不会稳定

网友:
lama室外基本别想稳定了,你这要求带飞控的四轴靠谱点

450飞那么高也看不清了,没有一阵练不出来的

刺破气球倒是容易,点火器接到某个通道上就OK了

楼主:
飞行器得是什么级别的?能介绍几个吗?

网友:
玉兔飞控做个四轴吧
2000应该能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