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MINI CP+DEVO 10的神奇经历!

楼主(2012-06-18):
新人报道,一直在坛中潜水学习。之前和朋友们玩4通的电直。但朋友间都是业余爱好,所以我就在坛子里面泡了一段时间,看多了坛中的介绍,最近实在是忍不住诱惑,上周托朋友从网上入手了一套华科尔的MINI CP+DEVO10。
    上周三晚上收到的飞机和控的彩盒套装,东西包装还可以,就是说明书简单了些,看了一下也没有实际用处。因为时间已经是晚上了,就在房间里试飞了一下,飞机还挺稳的,就是舵比较灵敏,电机耗电快,就3到4分钟就没电了,由于时间比较晚了,就放一边等明天再折腾。
    第二天晚上下班回家,饭后又在房间里面飞了3个架次熟悉飞机的动态和练一下悬停,还是感觉飞机的动作比较大,第四个架次由于打舵大了一点飞机就撞房间的门上了,飞机外表没有损伤,看来MINICP还是比较耐砸。但再推遥控的油门发现飞机的主桨空转,就是飞不起来,检查又发现不了问题所在,只好作罢。
    周五早上上班我就在网上联系上了华科尔的售后,跟他说了一下情况。对方给我分析了故障的原可能是主齿可能移位,导致主轴松动,让我回去检查一下。当天下午下班回家一看的确如此,两分钟就解决了问题。我马上与售后确认了情况,表示问题解决,看来他们对自己的产品特性还是很了解的。我又跟售后了解了一些飞机的设置,发现我飞机的动作比较大是由于遥控的大小舵开关都被卖家打在大舵的设置上了,怪不得飞机的舵稍微动一下一动就猛窜(估计店家希望我快点买配件,哈哈)。稍作调整后再飞起来感觉好多了。当晚又在房间里练了一下,基本能悬停下来,于是就约了朋友明天早上一起在楼下的空地试一下室外飞行。将要发生的这一次普通的室外试飞却是我入模来最惊心动魄的。
    周六上午风不大,第一个架次我还是小心翼翼的飞悬停和在小范围内回旋,两下就又没电了。换电池后再起飞,本来就很简单的事情,但情况并不是这样。飞机刚起飞到两米高左右就直接往前方直窜,我和朋友都傻眼了,入模以来今天终于碰到老鸟们常在讨论的脱控的情况了,幸亏飞机高度低,窜出去10来米就落地了,幸好没有造成什么事故。也就两三秒钟内发生的事情,飞机捡回来,试一下遥控器发现遥控屏幕已经没有显示了。接下来发生的才更让我们为之惊奇,在DEVO10的右上角竟然开始冒出白烟,还闻到一股刺鼻的烤焦电器元件的味道。我赶紧把遥控的电池盖打开,把电池拔掉后那烟雾才逐渐消退。事已至此,我的飞行只能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消费者维权历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业产品多少会有些问题产品的,没必要太在意,时间不长应该可以换吧

网友:
 仔细看了  LZ人品爆*  无其他解释了!

网友:
看了这个  我更是纠结了·

网友:
标题

中奖了维权!

网友:
刚要入呢!LZ这不是给我泼冷水么?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关了之后出了趟门回来就开不了机了。联系卖家换了部、还没到。希望别再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别吓我啊,  我的D10 还在路上~不会把您的坏的缓过来了吧~??

网友:
听说这是双向传输导致的~~~
d7就不会这样

网友:
6月17注册,6月18发帖,仅此一帖,还是一次离奇的事故。
楼主RP确实超“爆”。这么巧合的事情也给你遇到了,小弟佩服。
赶紧找老华,不仅进是换这么简单,至少要他赔偿你精神损失费!

网友:
没事,直接找售后就行了。

楼主:
我入模旨在是丰富自己的生活,以前还和朋友入手过F5的帆船,并参加了一些比赛活动,但只是作为业余爱好。所以平常在坛子里只是拜读各位的帖子来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次出了这个事情后发帖子也是想看怎么解决好问题,因为自己对一些设备技术还不熟悉,可能有人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事情的真实性,我也不需作解释,因为淘宝的交易是存在的,卖家态度是挺好的,也在积极解决问题,之前我也与华的售后沟通过东西的使用,本想能把东西上手飞好。只是现在有点纠结怎样解决事情而已,毕竟自己对一些设备技术还不熟悉,继续使用原型号的控有点心理阴影。
刚才看到11楼的建议提醒了我,所以也想请教一下坛内的前辈们这两个思路,请指点一下:
1、继续使用华的控,跟卖家协商换成大家使用已久的D7会不会好一些。
2、就是与卖家协商把遥控退掉,飞机留着,再另配一个其他的遥控,但不知这样做在技术上有没有问题。因为飞机我飞了几天感觉还是挺好的,而且飞机过一段时间就可能会淘汰掉再换新的型号了,但遥控还可以流着配其它型号飞机持续用一段时间(原来我就是想D10是新型号,价格比D7贵不了多少,可以持续用一段时间)。
请给个建议以便尽快解决事情。谢谢!

网友:
RP问题~~
我2801和D10都炸过,也没事

冒烟了,估计是短路,不过几率也太小了哇

网友A:
标题

还在想将2801换成D10,楼主这贴绝了我的念想,还是在等等吧,手里四架WK的机机,出掉也要大半年

网友B:
这么离谱??我正想要入手你这套。。。。

另外楼主是从四通直接第一次上的六通?感觉到手第一次飞六通就没问题?不是说飞四通的换六通秒炸么?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B:
这么离谱??我正想要入手你这套。。。。
另外楼主是从四通直接第一次上的六通?感觉到手第一次飞六通就没问题?不是说飞四通的换六通秒炸么?

四通锤子机换六通机是啊秒炸,但非锤子机就可以平稳过渡。
楼主没秒炸,估计玩的是丘比特之类非锤子机

网友:
手持D10飘过

网友:
LZ最好拍个损坏后的照片,以解质疑吧。

网友:
随便问一下,如果控出问题导致JJ严重炸坏或者飞丢了,找谁维权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在想将2801换成D10,楼主这贴绝了我的念想,还是在等等吧,手里四架WK的机机,出掉也要大半年

我已经把2801换成了DEVO10

网友:
我的D7受尽折磨依然坚挺,他不坏,我也不好换副他爸,就这么用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六通机悬停控制和四通基本一致啊…四通机即便911 要稳定在很小范围内,也需要碎舵不停微调,不为什么飞六通悬停就秒炸呢?求解…
四通锤子机换六通机是啊秒炸,但非锤子机就可以平稳过渡。
楼主没秒炸,估计玩的是丘比特之类非锤子机

网友:
同用MINI CP+DEVO 10的飘过

楼主:
我的机器是让朋友从淘宝上拍下发给我,而我收到机器的头两天没有跟他确认收货的情况,他还没有在淘宝上确认支付,之后第三天我联系他一起试飞就出了这事情,所以现在还在跟淘宝店家沟通退货,店家说可以保修或更换遥控器。但我对这控的质量是心存疑虑,所以也想咨询大家是否替换掉遥控好,然后再与店家交涉。可能现在观看我帖子的也有相关品牌的卖家,请多包涵。

楼主:
回应楼上的关注:
1、我是从长城9958入手的电直(朋友送的 ),然后是v911,玩开了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之后就是入手现在的MINI CP。
2、关于秒炸的问题之前我在坛子里经常看大家提到,所以飞机到手一开始的时候我飞的都很小心,推油门和舵的时候的动作都很小,所以也没有马上出现秒炸得情况。但炸机肯定有的,飞机到手的第二天就炸得大齿都移位了,幸好没有其他损伤,后面把遥控都打到小舵就更稳当了。
3、楼上有要求上照片以正视听,我觉得暂时没这个必要吧,设备现在在我这,照片我的朋友已经在淘宝上传了,东西外表都是完好的,遥控烧掉从外面是看不出问题来的。在这里我是想听一下大家给我一些建议是否更换掉遥控。

网友:
我也是MINICP+D10,上周末才买的,玩了两天暂时没有问题,对D10还是比较满意的,大部分人买到的D10也都在正常使用的,不至于有你想像中那么差,可能你的问题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把2801换成了DEVO10

你这一共没飞几个电的,来捣什么乱

网友E:
怪怪, 我的devo7 左面 上下桿已經很卡了, 拆開把螺絲等等重調一次也是沒什麼改善..

网友:
表示关注一下问题

网友:
相当关注,正有打算入02S+D1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怪怪, 我的devo7 左面 上下桿已經很卡了, 拆開把螺絲等等重調一次也是沒什麼改善..

进灰尘了吧?查看一下

网友:
我怎么没也遇到过,不过D10真的还不错

网友:
我觉得 什么产品都有或大或小的问题,大家不要灰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进灰尘了吧?查看一下

貌似 是外殼變型了.. 我試把外殼的6根螺絲鬆了就回復正常
我是mode 1 的, 左面上下桿有事, 但右面沒事.新買回來的時候也沒事..

上下桿都有軸乘的,而電位器有壓片上緊, 做功不錯啊...就是這些怪問題

网友:
d10还是不错的,如果出个d10s就好了,屏幕分辨率提升一点,再加个滚轮,飞梭之类的波轮,面板搞漂亮点别黑不溜秋的,卖1000左右我完全可以接受。
最喜欢d10上面那两个油门螺距曲线整体调节的钮!

网友:
标题

八d10半个月了,感觉良好,

网友:
大家的D10都是用锂电吗?

网友:
6,17注册,············
··········上图··

网友:
我d7和你换d10,差价好像300元我补给你,呵呵,不知兰州愿意不。浙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应楼上的关注:
1、我是从长城9958入手的电直(朋友送的 ),然后是v911,玩开了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之后就是入手现在的MINI CP。
2、关于秒炸的问题之前我在坛子里经常看大家提到,所以飞机到手一开始的时 ...
难道六通机真的就跟一根筷子立在手上一样,一放手就东倒西歪?,那陀螺仪干嘛的吃的…

网友:
标题

六通机和四通锤子机就像自行车和三轮车的区别。
三轮车不用学,骑上去不倒。自行车一定要学,否则新手上去就倒!六通机也就新手上去秒炸,和自行车一样

网友D:
就是说,你只骑过三轮车,肯定骑不好自行车。但自行车会了,肯定会骑三轮车。不过三轮车不能掉以轻心,感觉和自行车不一样的。俺就是这样先会骑自行车,第一次骑三轮车就硬生生冲进草地!
所以,玩好六通机再玩锤子机会坏手感。

楼主:
我上手的时候的确如楼上说的感觉,有点飘。

楼主:
昨天晚上朋友已经把东西取走,让他发回店家退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 是外殼變型了.. 我試把外殼的6根螺絲鬆了就回復正常
我是mode 1 的, 左面上下桿有事, 但右面沒事.新買回來的時候也沒事..

上下桿都有軸乘的,而電位器有壓片上緊, 做功不錯啊...就是這些怪問題

我是mode2
外壳拧得太紧了?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电位器上的线理得不顺,碰到哪里了
以前我拆2801的时候,就是没注意油门电位器的线没理好就装上了,导致油门无法达到最低,再拆来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六通机真的就跟一根筷子立在手上一样,一放手就东倒西歪?,那陀螺仪干嘛的吃的…

实践出真知,飞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你只骑过三轮车,肯定骑不好自行车。但自行车会了,肯定会骑三轮车。不过三轮车不能掉以轻心,感觉和自行车不一样的。俺就是这样先会骑自行车,第一次骑三轮车就硬生生冲进草地!
所以,玩好六通机再玩锤子 ...

我没碰过6通真机,无论大小。不过我飞四通还是比较熟练,周边朋友对我四通悬停技术给予了肯定,
我试过用以前飞固定翼的RD6000控飞模拟器上的电直,第一次上手,対尾悬停手感和四通方式差别不大,只是舵量要小的多,但悬停半分钟在面前还是可以的,没有说的那么4转6上手秒炸的感觉,6000有直升机模式,我也试过模拟器上侧翻动作,推油翻拉油门到底能停住片刻,只是确实控制不了悬停,很快就会飘开然后炸鸡。不到五六秒时间肯定会坠地。

所以我不清楚真机是不是差别很大?起飞就要秒炸,大家这么说会不会是因为四通飞手一般做动作有油门打满的习惯所以认为肯定秒炸,但我觉得也不一定吧,我就很少打满,包括跑航线,可能和以前飞固定翼的经验有关系,我的四通机还是碎舵修正悬停,要求的是定位准确主要。

不过目前小四通稳定性本身都比较差,要把911这类精准定位到32K书上,本来就不容易,不完全靠控制技术,其实还要了解这种廉价飞机飘和摆的特性。
我有个视频里有我飞911穿越的,有兴趣可以看看,
目前我还很纠结上不上minicp,有点小贵,而且觉得3D动作太遥远,

网友(2012-07-29):
偶的10在路上,,,,,希望没事哦。

网友:
我的D10开机后2秒出现保存数据请稍候后就关机了 开关键还在打开的位置上但是反复几次后就可以正常开机 正常开机后没有发现自动关机的时候 电池用的是8节充电电池并且电量充足

网友:
太可怕了,得把那个双向传输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