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充电器UN-A6乎?

楼主(2012-06-18):
用UN-A6四年了,最近准备入手个新充电器,坛子里也没少看相关的帖子,选了又选最后注意力集中在BC168上,感觉性价比还算不错,还自带放电功能。本人平时都是小电流充电(2A以内)对充电器也没什么太高追求,(主要是不想花太多钱,呵呵)只要能正常充放电,性能说得过去能稳定工作就行了,只是有一点不明白,怎么看起来BC168跟A6像是有点血缘关系似的?难道是A6改版升级了?另外请正在用BC168的朋友说说使用感受,也好有个借鉴,少跑弯路,或者各位大神再给推荐个性价比差不多的也行,感谢!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喜欢大电流充电,充电时间短,1A放电也不发热,放电,充电,电流,电压都可调很不错,唯一感觉不行的就是电池差点的充电到了4.2V要很长时间才能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差一点的电池最后充到4.2V时需要很长时间才停止是吧,是不是跟充电后期所谓的涓流充有关系呢?不过只要最后能停止在4.2V就OK了,好像看有的模友说有充电不停止的问题,不会是一直充下去吧,那样电池岂不是要 ?

网友:
有A6就不用再买bc168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按理说有的用也够用就不用再买了,我也不是有钱没处花,其中原委不必细说,肯定是必须换,我做事喜欢干脆利落,省得纠结于修与不修,修得好或修不好,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自己也没时间整天忙于折腾这些事,现在大家工作都挺忙,好不容易有点玩的时间,花钱买个省心吧,毕竟已经用了好几年也该淘汰了,呵呵,也许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但最后的宗旨都是一个,那就是玩得高兴,玩得尽兴,感谢回复

网友:
BC168普通模式充电感觉是电压判停的,所以是脉冲一下,检查一次电池电压。。
电池差的话,电压回落很快,永远到不了设定电压,所以就不会判停。
所以电池差用快速模式就好了,,应该是电流判停的,,没普通那么准,,但一定会停。。

论做工,说句公道话,比A6好点而已。
我的拆开后可以看到不少松香残留。。而且风扇积了很多灰(新买的时候哦)!!
都有点怀疑是返修的机器了。。一句话,不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还以为是到了4.2不停止仍然继续往上充4.3--4.4--4.5最后 呵呵
你那篇帖子我看了,也怀疑是返厂机或者卖家本人用过的机器,最后怎样换了吗?不过二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也毁不到哪里去,如果能正常使用就算了吧,权当自己早几天用了,换机器邮费得自己掏,真的很搞笑,但实在让人笑不出!最多以后不去他家买东西也就罢了,哎.......
PM个卖家地址吧,省得以后我也上当

网友:
想省事,icharger,EOS之类的充电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按理说有的用也够用就不用再买了,我也不是有钱没处花,其中原委不必细说,肯定是必须换,我做事喜欢干脆利落,省得纠结于修与不修,修得好或修不好,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自己也没时间整天忙于折腾这些事, ...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上个好充电器吧。感受一下20A的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上个好充电器吧。感受一下20A的魅力

20A充电能力确实很吸引人,不过不太适合我或者说我用就浪费了,我一般就是玩玩小四轴和KT板机,电直基本都静态了,现有电池容量和C数都不大,基本也就是2A以内充电,也许以后哪天烧包开始玩车或者玩船再换大电流的吧,呵呵,感谢回复

网友E:
楼主兄弟,请问你是老款A6还是新款,我急需一个老款A6的屏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兄弟,请问你是老款A6还是新款,我急需一个老款A6的屏幕啊~~

我有一个A6 尸体 屏幕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确实是老款A6,已经被一个资深模友拿走帮修,据他说应该没大问题能修好,你先看看12楼的朋友能否帮上你,如果我的这次还没修好,屏幕就是你的了,不过邮费肯定是要你出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