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锯片铣刀杆。为啥不同心呢。

楼主(2012-06-18):
做了一个锯片铣刀杆。装60的片。 准备切25mm侯的一小块钢板, 怎么转起来只有一个点接触材料呢。 铛铛的响。 必须一次装夹做出来吗 。 我下了一次,也打了中心孔。 刚刚用表打铣床主轴3个格的跳动。正常吗、?? 明显的不同心。 怎么办呢。 高手来救啊

网友A:
如果要绝对同心,车床车的时候留几个丝余量,再上雕刻机车准数,保证同心。

网友B:
楼主上图瞧瞧你怎么装的

网友C:
用鸡心夹一刀车下来。锯片座和刀杆一体。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东西 完全可以一刀车完成吧
二次装卡很容易不同心的

网友E:
3个格是多少?3丝?30丝?
铛铛的响,怕是30丝都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