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夜航灯问题,

楼主(2012-06-18):
450尾旋翼如何装灯供电…
前辈指导…

网友A:
没搞过,我是一帮顶的。

网友B:
可以装在尾中联上,但尾桨转速高较危险,不平衡的话会震动,最好不搞
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3470&page=1

网友C:
提醒LZ,尾桨转速很高。我以前也想过安装,后来变通了下,思路这样的:尾桨发光也就是个光环,我做个光环不就等于发光尾桨的效果了嘛。于是使用发光光纤3mm粗的,加1W的LED灯(颜色自己选,注意要控制电流不超过150ma,使用小型的锂电池供电)。将光纤盘在尾部成圆形,然后延伸到尾管。这样尾桨、尾管都可以有发光照明的了。而且更漂亮!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