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电磨,主要开孔用

楼主(2012-06-18):
请教小电磨,主要开孔用

想做个如图所示的外场充电盒,配件都买齐了,位置和尺寸也标记好了,可是面板怎么开孔呢(没人肯加工),塑料件

主要是图中的散热风扇和仪表,孔径比较大,还有方孔。

一般的做法是用电钻沿圆孔内侧连续打孔,去掉多余部分后,打磨边缘毛刺,但这样似乎效率较低,且不容易做到美观。

看到有小电磨卖,有的带切割刀,但质量参差不齐,难以选择,请用过此类工具的朋友推荐,谢谢。

今天去电子市场看了下,都是小砂轮,且直径较大,质量不好,有的新的就已经断了。看TB上有金属切割刀头的,不知道这东西怎么选,求用过的朋友推荐下

品牌和型号,要小型的。另外这个开圆孔,适合吗?刀头怎么选?

网友:
木工开孔器,万应宝

网友:
批量交给工厂,少量雕刻机雕,一个两个就用最笨的办法,满意吗?当然想TB买这个电磨,增加自己一些工具也是不错的。

网友:
电钻啊,在用板锉啊,

楼主:
看来只能最笨的办法了。电磨实在难选。

网友:
雕刻机最好用

网友:
板材是塑料的话, 电钻+锉刀 。和板凳兄看法一致

板材如果是铁片, 电磨就有用了,但开孔 始终是电钻的强项 。锉刀 是少不了的

网友:
五金商店买线锯条,先钻一孔,塑料的话,嗖嗖的。

网友:
标题

曲线锯……

网友:
电热丝加热切!

网友A:
买一套金属开孔钻就行了,再配合钢锯条锉刀比较易行,应该比小电磨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套金属开孔钻就行了,再配合钢锯条锉刀比较易行,应该比小电磨好用.

网友:
这个料直接用手电钻加上一套开孔器就行了

网友:
如果要做的很精致,只能是雕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