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悲剧号.电O终于有点正常的跑了2块电池

楼主(2012-06-18):
先说下配置吧
电机 速翔2858 kv3500 (虾哥的)
电池 3S 2200毫安 30C(HRB 虎兄虎弟的电池)
电调 海王120A
船壳 长65cm 宽19cm
轴系 3mm软轴 4mm桨轴(老虎的一体轴舵)
桨     CNC 434
现在的问题是 跑完  电机 电池热的厉害,电调也热,没有那么热,出水孔能看见往外喷水
老船长们 说说这是个啥情况
这是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1NjUzNTMy.html

网友:
==

上4000毫安电池30C,桨432CNC

网友:
电机肯定是有点热的  你这电池不适合跑船 太小了  至少容量翻倍的才行

网友:
电池热可能是放电电流超过额定最大电流引起的吧,电机热可能与装配调整或桨大过载有关。我的小闪电之前换了2445电机,跑两圈也热得摸不得,后发现轴连有点偏心,然后我将软轴全拆了,再重新装好,现在好很多。

网友:
船装的很整洁啊! ,434的桨大了点吧,2858电机跑432的桨比较合适。

楼主:
还有个问题

跑快的时候有点跳,右转弯调的最厉害,调哪里呀?

网友:
电机,电池热说明负载比较高,可以换小浆试试,433或430~~~

网友:
明显是电机KV太大,换个KV2000多点了就可以了

楼主:
换小桨

准备吧这个CNC434的桨 打磨到433试试

网友:
船跳的话,把重心往前移一点,会好一点

网友:
我的船跟你一样,也是电调很热,水冷没问题,我的X15配置是4级豹子3674电机KV2650 4MM软轴 435铜浆 电调好盈120A 4S30C 4200毫安,一块电池跑下来,电调很烫,其他都正常

网友:
降低电机的KV值,配合小桨使用。你用的桨太大了。负荷太高,电机和电池受不了。

网友:
把434磨成433?

网友:
无装压浪板的O,跳好正常。

网友(2012-08-19):
楼主我跟你一样啊,我电船配置是FSD3660 KV2450 电池是自己买的锂电芯焊的,4000毫安 好像是20C的 125水冷电调带BEC435桨 4S速度估计50,我朋友说桨太小了没推力,后面的水花很大。这电池只能跑3分钟,一圈下来电池跟电调热的不得了,电机倒是到微热。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A:
换电机了
换了KK的3062 4极电机,KV3450 38桨 电机电调都没温度,就是电池受不了了,这船出掉了,准备装条剑三

网友:
你的电机效率太低!肯定带动的电流很大,换个好点的电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