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术支援!怎么选择MOS来代替已经坏了的!看什么参数?

楼主(2012-06-18):
我有个混合器,烧掉了这个··· 然后一通电,电机就自己转了,完全不理楼主的!简直是太无理取闹了!

想找一个代替!不知道按照什么参数来选择  我想航模的 电流也没多大,一般的MOS场效应管都跟大规格的。

大家帮帮忙  可以吗?

网友:
居然敢不理解楼主,拖出去埋了

理论上mos不是同一批次性能不同负载不同容易挂,但是看修电调的高手们都直接换挂的就算了,不懂

网友:
lz,真的没多大么?几百安培的电流都是可能的,还是换新的机器吧,在天上失控或给你拉闸限电就不好玩了

网友:
上面不是有型号嘛,照着换啊,找不到的话就百度型号,看参数,找个一样的咯,一般型号tb下一般都能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参数是电压和电流吗

楼主:
没人懂吗 是不是换上一个比原来电流大 电压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
:loveliness: 不懂,替楼主顶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就是这样

网友C:
找个FDD8896换上去就可以了,而且FDD8896的驱动电流达94A之巨哪!估计以后想再次烧毁都比较难了……。
模型用MOSFET的选择标准是:耐压、最大工作电流、开启(或夹断)电压、体积、封装形式这几项参数。
其中,开启电压参数是N沟道所特有的指标,夹断电压参数则为P沟道所特有的指标。
代用品的选择标准:
1、耐压高的可以替代耐压低的;
2、工作电流大的可以替代工作电流小的;
3、开启电压(或夹断电压)需与原型号相符(不得偏差1V以上);
4、体积和封装形式视元件安装的空间确定,无特别之要求。

网友:
选右侧那种封装就可以了。

注:图片为淘宝网页上所截取,店铺与在下无任何关系。特此声明!

网友(2013-07-14):
引用 网友C:
找个FDD8896换上去就可以了,而且FDD8896的驱动电流达94A之巨哪!估计以后想再次烧毁都比较难了……。
模型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