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诱导轮改造

楼主(2012-06-18):
虎1的诱导轮间隙太大了,基本挂在上面漂,导致经常脱链,尤其在草地上,百跑百脱,只要转弯就脱
思前想后,共整了3套整改方案
1、买了虎坦的那套金属轮子,带轴承了,做的绝对是艺术品,但是装上后,对拖链没有任何帮助,甚至更加严重
原因是虎坦兄的诱导轮固定螺丝还是用的原配的那种,加了轴承后,伸出来的螺纹只有原来的一半,拧上后,根本固定不住,吃不住劲,在水泥地上转弯都拖链
但是虎坦兄做的的确是艺术品。
2、到了tankworld寻找解决方案
理论上,台湾代工的那套轴承能解决问题,但是太贵了,而且,我没有把握两边诱导轮固定轴打穿后在一条直线上,怕买来的不锈钢轴不能穿过车身
3、自己变通的整了

楼主:
首先挑选轮子
我买的是tankworld的轮子比外面卖的便宜,而且好
其他的轮子是用胶胶起来的,不好拆卸和固定,这个轮子两片是两个螺丝固定的

楼主:
其次,采购材料
包括,3mm*7mm的轮轴两个,3*10的轴承两个,m3的长螺丝两个,m3的弹簧垫片4个,m3的螺帽2个,m3的垫片4个
m2.5的麻花钻头一个

楼主:
靠轮侧的上3*7的轴承,很好上,手都能按进去

楼主:
靠外侧的上3*10的轴承,费劲了,硬在下面垫个布,用锤子敲进去的

楼主:
敲进去才发现,由于硬敲进去的,悲剧了,两片轮子合不上了,明天准备上锉子,两边各挫掉一点不是问题,应该能合上
目前我把轮子和螺丝组装在一起,发现驱动轮转的还是很溜的,而且没有间隙了,明后天上锉刀,上电钻打孔
我就是怕电钻钻歪了,导致诱导轮装上去不水平,就郁闷了,哪个人能教教比较好的钻孔方法?今天先到这

楼主:
铜套取出方法
直接拿个大号十字起,在铜套靠内侧敲,3下就把铜套敲下来了

网友:
标题

这样的改不是很好。原因就是m3螺丝太纤细了,长杆m3螺丝受不了多大力,加上螺母小,不能让车体帮忙受力,螺丝很容易弯

楼主:
那怎么改?穿长轴?我问了下502,好像他这么改的挺成功的

楼主:
我也车了一根3mm的不锈钢长轴,两头车螺纹,但是进不了轴承,紧耦合,根本两个轮子上不去

网友:
我之前改的黑豹是用m5螺丝,诱导轮扩一下孔,上轴承。如果用长轴两头车螺纹的更棒,车体铣2条直线槽,加调整螺丝可以调节履带

楼主:
哦,对哦,呵呵,你括孔了,我怕麻烦,在车体另外头我加垫片不好吗?

网友:
诱导轮上车床夹紧,合适的钻头推过去,完事。铣床钻也不难吧,台钻一样可以钻,懒得弄扔给线切割去割,连小螺丝都不用拆,当然不仿真了。呵呵

网友:
基本明白了
我的也准备搞了,暴力越野掉链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对哦,呵呵,你括孔了,我怕麻烦,在车体另外头我加垫片不好吗?

胳膊扭不过大腿,哪怕你里头加了垫片都是虚的,m3那么细的螺丝撞一下什么后果

楼主:
换不锈钢的螺丝呢?是不是强度高点?

网友:
3mm太细,至少用4的,我是用4的螺丝直接拧进去恰好。

楼主:
我准备做根2.5的轴呢?穿过去

网友:
标题

把原来的3毫米轴边上部分车成2.9应该就可以了,或者夹在车床上用挫刀打磨

网友:
用个带法兰的轴承呢 我的虎一也是跑着掉履带

楼主:
关键如何保证两边打孔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两边分别扩了后合在一起再用钻头手工搅一下同心度就OK了!

楼主:
我说的是车体上的孔,这保证车体两边穿孔后,一根轴能穿过,还不歪,水平。请教高手了

楼主:
今天磨了一个小时,总算把两片轮子磨合好了
我又做了根2.5的长轴,不行,轮子在上面晃的厉害
3的长轴我又懒得磨了,等开坏了再换吧
最终我采用了3mm的螺丝方案
用2.5的钻头两侧穿孔
用3mm的螺丝硬拧进去
从内测看是,螺丝依次穿过,弹簧垫圈,轮,弹簧垫圈,普通垫圈,车体,普通垫圈,m2.5螺帽2个

组装完毕,家里跑了下,效果非常不错,诱导轮再没间隙了

明天野外跑跑看,尤其要在草上跑

网友(2012-09-06):
也想改,请问楼主,诱导轮里的铜套内径是多大,谢谢

网友:
我想自己翻沙做铝合金的 可没实物 谁能提供点尸体啊

网友(2013-11-30):
请教各位大大,用轴承一定要把孔钻到车厢里面去是吗?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必须用轴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磨了一个小时,总算把两片轮子磨合好了
我又做了根2.5的长轴,不行,轮子在上面晃的厉害
3的长轴我又 ...

今天订了LZ的诱导轮,120大洋呀!烧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