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事故,炸机纪念

楼主(2012-06-18):
哪咤的GPS装好了,X650升级了4822电机,12寸桨,上午去试飞,定点,CF无向方式飞行都很不错,飞了4个电池都非常稳定;安奈不住兴奋的心情,下午充完电又继续,但是悲剧发生了
之前的悬停测试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1082

其实起飞的时候已经明显看得出2号桨不给力,但是侥幸心理还是飞了上去,然后半空射桨炸了;

原因分析:2号桨起飞前螺丝就松了,导致起飞不给力,飞上去肯定是会射桨的;

教训:起飞前一定要检查所有的易松动螺丝,起飞后有不对劲一定要先降落再次检查,还有子弹头的桨夹还是不够安全,将来全部换成带自锁紧尼龙环的六角螺母

炸机视频:

http://www.tudou.com/v/gxRKs-YDMRM/&rpid=107919235&resourceId=107919235_05_05_99&bid=05==.html

损失报告:碳纤机臂一条、XA电机座三个,碳纤悬挂杆一条,桨三片(只有射了的那个桨能用了),naza的gps撑杆一条(还断了半截在支架座里面,由于之前是用AB胶固定的,只好用电钻粉碎性取出了),桨夹连垫圈一起一个(不知道飞哪里去了),电池报警器一个(怎么都找不到了)

网友:
炸的好心疼啊。。。。

网友:
节哀吧···········大家以后都注意

网友:
哈哈哈哈哈  不检查的 后果 哈哈

网友:
最爱看炸鸡视频了

网友:
这个不叫射桨,叫飞桨吧?

网友A:
慰问一下,断在GPS固定座里的碳纤杆用火加热铝制底座就可以自己蹦出来,不够要注意火候,还有就是尽量用无烟的火源,我的就是这样取出来的。

网友(2012-10-21):
节哀吧 这个视频拍摄角度很好啊

网友:
偶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慰问一下,断在GPS固定座里的碳纤杆用火加热铝制底座就可以自己蹦出来,不够要注意火候,还有就是尽量用无烟 ...

可以用电钻加4mm钻头

网友:
为什么爱看炸鸡视频,,就是为了以后自己不炸机

网友:
看着心疼呀~
建议给油门时缓缓推。

网友:
这是珍贵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