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式坦克的车长来集合了!大家一起讨论99的优缺点!!

楼主(2012-06-18):
    本人的99 涂装不好看大家看不上就不要看勿喷!!
    恒龙的99毛病太多了!大家一起聊聊!周末去完把前诱导轮的轮座都艹断了今天花了1天功夫把他修好了!比原来更结实了还装了轴承!!
    大家报道的带上自己的照片啊!

注意前面轴今天加工的直接用的是450的轴承

注意前面轴今天加工的直接用的是450的轴承

车后的油罐和自救木

车后的油罐和自救木

稍微弄了一下好多了!

稍微弄了一下好多了!

网友:
这下看仔细了 ,你的涂装原来是用迷彩布蒙上去的,前面的驱动轴看着上去强壮无比,但是严重失真啊 ,可能你走的是性能路线吧 。。

网友:
这......................虽然可以爆操了,但是..................严重失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轮轴的像真还没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怎么像真跑到外面抛锚!那我宁愿像真差点

网友:
     :em

真是屌煲了,灰常的强悍,适合爆菊花

我的99在睡觉

网友:
说实话,就这点钱能买到这货,我已心满意足。
比之前玩油直便宜太多,还能在家里玩,很不错了。

当然要是用挑剔的眼光,那99还是一堆毛病,悬挂不行,底盘软啪啪,驱动波箱固定太软,驱动轮爱打滑等等。不过都可以慢慢改良,投入也很小,还可以消磨时间。

网友:
等了好多年的1:16的现代坦克,而且拿到手还那么大个,很是喜欢。准备好好改一下。
希望恒龙能多搞点现代坦克,二战的实在有些审美疲劳,那么多漂亮的现代坦克,很期待啊。而且希望多出些金属改件。多些优质的电控系统。

楼主:
恒龙的坦克说真心话是玩具级别的!在水泥地里面跑跑瓷砖上玩玩还是可以!跑到草地什么的地方暴力点开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C:
根据自己的模型测量了一下,感觉无论是车体的长度、宽度、履带间距、炮管维度、长度都从尺寸上全面压倒了豹2A6 气势上也更具苏式坦克的低矮彪悍与霸气,有一股进攻感!比豹2A6凶悍。在99面前豹2也算小一辈了(身量上)目前面世的同比例的唯一两款现代坦克,当然要好好比比 觉得4、5百和6、7千的比也没差到哪去也可快开慢开的挺好的。

另外个人觉得没必要那外面跑,弄的满是土的还要做卫生,主要外面养狗的太多,压倒狗屎很麻烦,我的只在屋里跑跑就知足了。

现在红星出了1:35的T90希望恒隆再接再厉,继续仿制出现代坦克新品,但千万记得要把现有模型的错误改过来,否则就像目前的99,据说号手的原型就偏大了所以仿制后也很大,当然自己没考证过,具体大多少心里也没数,只是觉得外观上起码和豹2相当或小些,毕竟苏俄的原型就较低矮精悍,99有些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400多的东西改改后花点钱也是6000多的一样玩!可以这么说吧!自己动手花点钱搞套好的蚀刻片也可以搞出非常好的外观效果,至于行走都差不太多的!99重了以后悬挂一样比较柔软了!感觉恒龙出这个99就是给大家DIY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自己的模型测量了一下,感觉无论是车体的长度、宽度、履带间距、炮管维度、长度都从尺寸上全面压倒了豹2A6 气势上也更具苏式坦克的低矮彪悍与霸气,有一股进攻感!比豹2A6凶悍。在99面前豹2也算小一辈了( ...

光车体长度没豹2长吧.........99后面的两个圆桶不算

楼主:
99的履带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履带片之间的插销老是出来!必须用502加以固定不然越野很蛋筒的!

网友:
感觉我的99动力很差,现在一直在家里睡觉,大家的动力怎么改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395的电机啊

楼主:
用395的电机 原装的齿轮!换上MD35的电调上3S的锂电池 扭力好好!急速也比原来提高最少30%

网友:
这个改的 霸气外露啊

网友:
五月份吧,买了一辆恒龙的99,本想带薪休假期间改一改的,可惜事多,一直没时间。也就搁置了。
恒龙99个头蛮大,但有一些毛病,真希望恒龙能好好改一改:
1、遥控部分真要命了,转向微调必须左调,几乎都靠着微调框的左边框了,才能正常遥控,要不然你试试,起步和跑起来都是偏向。
2、声音么,实在难听,只能把声音调到最小。
3、悬挂有点偏硬,表现不出来负重轮越野的时候,遇到障碍上下弹跳的那种感觉。
别的么,都还可以。
最希望的就是恒龙出一款全金属的99,耐磨啊

网友E(2013-01-22):
数码啊,感觉坦克象是蒙上了一层布

网友F:
我的是99A,楼主你搞是苏式99吧,很骚的负重轮哦。楼上有的说99的避震比较硬,我告诉你个改法,把轮子卸下来,拔出里面的弹簧,在原来固定弹簧的小孔旁边,再开个小孔,这样弹簧装进去后,弹力就小一点了,避震就软点

网友G(2022-07-05):
改造加固诱导轮座的新思路啊,外置钢轴V5,彻底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