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入魔历程 开箱照 装机过程 100% 完成

楼主(2012-06-18):
菜鸟一枚,想入魔多年,因琐事所扰,未能如愿,去年入了dsx9 和模拟器,想练练模拟器,就充了一次电,因为凤凰模拟器延迟的问题,那飞机太难控制了,悬停都停不住。害的我差点退魔。从此dsx9束之高阁,只有落灰的命。
今年5月偶然又想起5imx,就上来看看帖子,又翻出我的dsx9和凤凰模拟器,升级到4.0,诶,怎么这么好飞呢,没延迟了,后来才知道是垂直同步或者全屏的问题。立马开始疯狂潜水,定了下面的配置。
》。《  不能对不起我的DSX9啊,冷落了你一年
在无副翼肆虐的大环境下还是入了有副翼的机器
飞越的空机
冰人改装件
KST 215
FUTABA S9257
TG450有副翼头
GY520
5块花牌6S 1400mha
lv45a 电调    《- LV 名牌哦
花牌1880KV 电机
还有一些易损件

************************************************************************

10楼        主旋翼头组装
31楼        向位器组装,图片里的向位器控制臂装反了,飞越和TG450十字盘对比
51楼、52楼  机身组装,电装联调,接收机升降通道有问题
60楼        尾变速箱总成组装
62楼        舵机安装,马达安装,主齿轮组安装,尾传动齿转动不平,>>>>视频在65楼<<<<

************************************************************************

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1.新手练悬停和航线,开不开定速功能?定速功能打开是不是跟凤凰模拟器里打开定速的感觉一样 ?  感觉凤凰模拟器里开了定速比较难飞
2.尾巴暂时用飞越的金属滑套和螃蟹爪,尾桨夹有什么推荐的,听说飞魔士的带止推轴承的尾桨夹不错。

网友:
配置很好哦,纳闷为什么不选3轴
悬停没必要开定速  尾巴等你炸烂了在说

楼主:
还有个问题 TG450的有副翼头和飞越的十字盘有干涉么 ?

网友:
     很齐全~ 规整~ 一丝不苟!

网友:
那螺丝刀劝你趁早丢垃圾桶 买百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受了坛子里阳台侠的影响,你信吗?哈哈
我觉得3D很难啊,打算前两年就飞飞悬停航线好了,基础练好了,后面的自然就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像啊 以后请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刚淘宝了一下 貌似也不贵啊 十几块一把  不会是山寨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楼主的配置一样的路过

楼主:
旋翼头未拆前
向位器

TG450主轴与飞越主轴

横轴扳手可以这样用

拆散的主旋翼头

止推轴承

横轴上油,好像多了

传过来后继续上油

螺丝胶上这么多可以嘛?沾完螺丝胶用手抹了抹,大概占4个牙

主浆夹上的摇臂

有个垫片别忘了

这里的法兰轴承没上胶,螺丝上胶了

完成的主旋翼头

悲催的竟然滑丝了 ,只能明天用工具把它弄出来再继续干了

楼主:
螺丝太差劲了啊 ,我螺丝胶感觉上多了,以后维修要悲剧了

网友:
摄影技术不错,恭喜入魔。
悬停一开始用定速可能稍微难一点,因为控制高度不熟练,但是有很大好处,练习对螺距的细腻控制。花牌的定速效果不错,油门曲线不知道怎样。
一开始不要纠结极品配件(尾巴)和尾推虚位,浪费时间精力,多多练习飞行才是正道。
感觉楼主不太差钱,螺丝刀买一套雷虎的吧,RMB 200,质量非常之好,不出意外可以用到你退魔
称手的工具是玩模型减少悲摧事件发生,省钱省时省力的必要条件。

网友:
不错的装备,一个好的开始,恭喜楼主

网友:
看上去这个旋翼头的精度应该很高~

网友:
 好牛的装备

网友:
恭喜楼主入新机,期待首飞!

建议楼主试试RealFlight系列,个人感觉那手感和真机比较接近,凤凰里的飞机动作比较僵,很容易打击新手的信心。

关于尾桨夹,个人感觉飞越空机里原配的那个精度不错,后来买的散件零件精度就没那么好了,我是sport,不知pro的相关配件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形。

螺丝胶4个牙可以了,多余的用手抹去,横轴螺丝可以稍微多上些胶,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旋翼头部分还是要上高强度螺丝胶 ,准备个烙铁,拆的时候稍微点一下很好拆,尤其是小螺丝的部分,还有那些个止付螺丝,我买了2瓶zap的螺丝胶 一个低强度 一个高强度,低的那个基本不用了 感觉没什么用 上多少一拧就下来,干脆一般地方就不上胶,关键位置直接上高强度胶

楼主:
回复 网友D:

sky520  你好
看过你的E12装机贴,太销魂了啊
我还是先不定速试试看
不是不差钱,要不我就入亚拓了,就是追求性价比,瞎折腾
雷虎的螺丝刀淘宝上很少啊,看到一套要卖299看你的机器都是F3C的,希望以后多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