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尖抖动是什么缘由啊

楼主(2012-06-18):
机型 YT450 SPORT V2
悬停时尾尖小幅抖动,但锁尾很好,打舵左右旋转反应敏捷准确,转向到位。
检查大桨无双桨,无螺丝松动、大小齿盘咬合间隙合适,皮带松紧度合适,机身无抖动。百思不得其解。
望有模友能解惑,拜谢。

网友A:
频率到高?很慢的话检查下蟹爪顺滑度

网友B:
尾桨连尾桨夹一起做一下动平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两只尾桨不平衡所导致的,现已更换尾桨,顺利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