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电子尺遇到问题了,请坛友指教

楼主(2012-06-18):
很晕啊,我的炮塔铣床工作台上进刀1.00mm,但是电子尺上的显示只有0.2mm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呢,请懂的坛友指教一下,致谢

网友A:
看说明书 上面有关于这方面的设置 可能要用到玻璃尺等量具

网友B:
首先确定尺有没有问题,数显表设置一般就是公英制切换,还有就是开数显表时按6看出来什么英文

楼主:
分辨率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