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求助,丝杆光轴垂直度,平行等问题

楼主(2012-06-18):
第一台jj,我的机架是焊接的,各个轴都可以空载运行的,但感觉各个板之间不是非常垂直,还有就是底板的钢板有点弯的,不上磨床,有什么办法可以校正机器的,要用水平仪??

楼主:
没人回复??顶顶定

网友A:
焊接的? 如何校正啊?上千斤顶?
如果楼主只想看看垂直度的话,找个可以参考的四方基准面(精密平口钳之类的,方箱估计也可以)打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