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FPV毒到了,虚心请教几个问题(送美女一个。。。)

楼主(2012-06-19):
我现在的遥控是T8FG,2.4G的 。这个用1.2G图传貌似会倍频干扰,5.8G的靠谱吗?500mw能飞多远?1KM可以吗?
麻烦推荐一套图传,性价比比较高的,可靠的就行了,罗美的小1000太贵,没必要。有些3,4百的太便宜不敢用。。。,摄像头用什么性价比比较高?以前看到有用ZI6改的。还有什么好的推荐?gopro太贵了。。。
总之希望能可靠一些,稍微清晰一点,价格不要太贵,东西后面升级都还能用的上就行。

最后问一个问题,貌似玩这个很容易飞丢??这个很怕啊一般看好区域不飞远应该问题不大吧???有安全飞行很久的吗??如果风险太大的话就弄一个小DV录像玩了,虽然没意思但是安全一点

网友:
就用5.8G吧 安心
500mw 配合平板天线可以5KM+ 原装天线有好有坏吧 有人300米 有人2KM...

网友:
哦对了  妹子不错

网友:
我承认我是来看妹子的。哈哈

网友:
看完妹子帮顶

网友:
按你的预算来看,图传也就是5.8G 500mw的了,摄像头RD32,裸板的也没多少钱。
貌似你没有说最关键的问题.........玩FPV是要装飞控的

网友:
我的2.4G控,和1.2图传在使用,距离是500米左右,还能用

网友:
我的也是T8Fg

网友:
5.8G原装天线1Km左右(接收机绑在电动车反光镜上),今天试了小平板(70x70大小),2801控,1Km左右失控返航,图像仍很清晰,有一次居然达到1600米了才失控返航。

楼主:
谢谢楼上模友的回答啊,飞控这东西是必须需要吗?开始玩,图点新鲜,想尽快穿云看看天空,跟在朋友的飞机后面兜几圈就好了,OSD这种暂时还没需求,电池使用时间设定在遥控器上就可以了,好像原来t8FG拉距很牛掰。另外大家可否PM提供几个图传的名称?我好去淘宝上搜一下,现在对FPV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没头绪额

网友:
回复 楼主:

事实上  绝大多数人用的都是3 -400的图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9 2.4 + 1.2g 800mw 最远遥控距离1600米

网友:
8fg用山寨接收FRSKY8通,500米失控,原装接收机不知道。
300来块的柏通1.2G800mW很多人在用,只是需要测试一下频道是否干扰接收机或GPS,一般用9、H和C的比较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