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X6 FAQ 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12-06-19):
总结常见问题汇总,不定时更新,对于客户经常询问的问题统一作出回答。
一直都很想写这个FAQ,之前也断断续续的写过一次,此次就在这个帖子上持续的更新吧。期待用户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一:为什么在手动定高模式下飞行比较稳定,在GPS模式下飞机不能定点,开始不稳定飞行,只有切回手动模式才会停止飞行。
1 检查飞机种类填写是否正确,混控方式确认无误;
2 检查磁偏角的设置是否正确,(参照说明书磁偏角设置以及美国国家地理网站http://www.ngdc.noaa.gov/geomagmodels/struts/calcDeclination)说明书里有当地的特定磁偏角,去美国国家地理网站网站查,正负在快速上手指南里查 偏东或偏西为正

3磁航向校准(参照说明书);
4确保飞行必须在室外,在飞行器静止的情况下查看GPS定位是几颗星(7颗星以上为定位成功)及GPS速度是(10 以下即可);

备注:手动飞行时,无需校准磁航向。但GPS模式飞行前,必须完成校准磁航向。飞行器上的磁体或附近的磁场会影响磁罗盘读取地球磁场,从而降低多旋翼飞行器的控制精准度甚至产生故障。通过校准,可以将这些影响降至最低,确保主控器在不理想的磁场环境中正常工作。

二:实施低电压情况下飞控做的哪些工作?
飞控系统包含低电压提醒功能,飞控会根据所填电池片数与电压初始报警值自动计算低电压警报。当手机间隔震动时,表示电池电量较低,提醒用户注意。当手机连续震动时,表示电池电量很低,必须立即降落。填写用户所用电池单片报警电压,用户根据电池特性填写。一般填写3.65。

三:飞行器起飞前,电机开始启动,只有两个转动,另外两个不转
1看飞控各项数据是否都正确(用于检查飞控本身没有问题)
2飞控自平衡的原因,比如飞机本身没有放平,积分的作用导致。姿态角比如飞机本身有点仰,飞控必须先保持平衡。
3建议“飞机种类”有没有设置正确,以及用户的螺旋桨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起飞前,推小油门,检查遥控器操作混控方式是否正确,再起飞。

四、手机无法连接上网络?

第一,GPS是否安装朝向正确 ,出线的方向为机头指向,需要装的很正确。 第二,是否校准磁场数据,快速上手指南上有 第三 ,是否是很大的机体,电调比如6-8个放在了中间,干扰了磁场,那么就需要联系我们。或者自己加工一个高的支架。检查是否干扰的判定标准。切到GPS模式,轻推油门,看实际航向角是否发生了变化。 一般偏差15度左右就会表现很明显

五、为什么仅仅在GPS模式下,飞行器画圈,呈现圆周运动

1、GPS是否安装朝向正确 ,出线的方向为机头指向,需要装的很正确。
2、是否校准磁场数据。参照快速上手指南。
3、是否是很大的机体,电调比如6-8个放在了中间,干扰了磁场,那么就需要联系我们。或者自己加工一个高的支架。检查是否干扰的判定标准。切到GPS模式,轻推油门,看实际航向角是否发生了变化。 一般偏差10度左右就会表现很明显。
4、磁偏角是否正确
5、GPS模块其他问题,请联系零度智控售后部

网友(2012-07-21):
我也提供一些經驗

Q:是否每次起飞都需要做磁校正
A:如果不改变系统安装位置,磁航向校准成功后,不用每次都校准。。

Q:如果磁校正出来的图形不是两个正圆该怎么办?
A:出来的圆形,并非一定要是正圆 ,只需要基本重合即可。可以通过定点悬停的效果来判断是否正确。

Q:磁校正之后,不会显示出图形
A:如果不能出现圆,原因是校准完后,手机会给飞控发命令,让飞控把数据发回来。但如果上发指令的时候,wifi误码了,飞控就不
知道把数据发回来。 解决方案:点菜单里的“磁场数据”,如果出来了,就可以。 如果没出来,再校准一次。

Q:遇到阵风的时候 飞机会突然增大晃到导致坠毁...
A:磁偏角设定正确就好多了

如果磁偏设定错误 自动飞转弯的时候 是无法原地转圈

Q: 是否要把电调红线挑出来?
电调的红线对飞控没有影响 首先要确定你的电调有无BEC 5v输出。 如果有,那么需要全部跳出来。 如果你有云台,那么可以只留
一根红线,给云台舵机供电

楼主:
首先多谢2楼进行补充。

里面有个小问题,纠正一下。Q:遇到阵风的时候 飞机会突然增大晃到导致坠毁...A:磁偏角设定正确就好多了如果磁偏设定错误 自动飞转弯的时候 是无法原地转圈

磁偏角: 地球表面任一点的磁子午圈同地理子午圈的夹角。 磁偏角'是指磁针静止时,所指 的北方与真正北方的夹角。

磁偏角设置错误,看填写错误到多少,如果只是偏差零点几度。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地球的磁偏角也是在不停的发生着变化,且传感器精度并没有那么的高。磁偏角更多的干扰来源于电调的动力干扰,根据测试经验,如8轴,电调放置中间位置的时候,推动油门,在GPS模式下,飞行器的航向角和真实的航向角产生差别。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不改变电调的位置,有可能就会使飞行器画圈,甚至越画越大。

楼主:
首先多谢2楼进行补充。

里面有个小问题,纠正一下。Q:遇到阵风的时候 飞机会突然增大晃到导致坠毁...A:磁偏角设定正确就好多了如果磁偏设定错误 自动飞转弯的时候 是无法原地转圈

磁偏角: 地球表面任一点的磁子午圈同地理子午圈的夹角。 磁偏角'是指磁针静止时,所指 的北方与真正北方的夹角。飞行器为什么知道自己的机头方向?也是根据磁偏角来获知的。

磁偏角设置错误,看填写错误到多少,如果只是偏差零点几度。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地球的磁偏角也是在不停的发生着变化,且传感器精度并没有那么的高。磁偏角更多的干扰来源于电调的动力干扰,根据测试经验,如8轴,电调放置中间位置的时候,推动油门,在GPS模式下,飞行器的航向角和真实的航向角产生差别。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不改变电调的位置,有可能就会使飞行器画圈,甚至越画越大。

网友:
如何将GPS天线安装绝对向前

1、GPS支架的安装  将GPS支架先固定底座后,再固定上座与支架杆。并且用力拧紧。
2、GPS天线的安装  箭头大致向前。再利用赠送的贴纸上黑色的线找到中位。对齐GPS天线与机头方向保持平行。

网友:
真是好东西啊!

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常见问题汇总-通道校准、电调校准、进入设置和退出设置

以下内容涉及的内容:
  第一,如何进行“通道效准”。
  第二,如何对电调形成进行效准。
  第三,进入设置和平时有什么区别,什么情况下需要进入设置。

一、问:如何设置遥控器
1、以FUTABA 10C为例,首先将数据清空,建立一个固定翼模型,指定CH5、CH6为2个三档开关。不需要任何反向.
JR遥控器需要设置CH1-CH6为反向。

二、问:如何进行通道校准?
1、确认多轴飞行器没有连接动力电,
2、点击设置-选择“通道效准”,将遥控器2个遥杆画圆。在5秒内完成,飞控将记录5秒内的所有最大位置和最小位置。校准的为方向、副翼、油门、升降。 开关通道无需进行此操作。

三、问:如何知道我已经校准好遥控器?
察看数据-手控舵位(方向、副翼、升降)是否在中位。油门最小为7,最大为90。
副翼舵:显示的手控副翼舵,输出左最大显示左40,输出右最大显示右40。
方向舵:显示的手控方向舵,输出左最大显示左40,输出右最大显示右40。
升降时,显示的手控升降舵,推到最大显示推40,拉到最大显示拉40则校准完毕。如出现拉1,推1。都是没有问题的。

四、问:如何进行电调形成校准?
  1、确认已经断开动力电。
  2、用户进行完完遥控器通道效准后,将油门放在最小。点击“设置”-进入设置,察看“数据”-“飞行状态”在设置状态。
  3、以好赢电调为例,
“打开保险”或者掰杆,将油门推到最大。
插入动力电,听到所有电机2声之后,将油门拉到最小,等待检查电池串数,得到确认音。
注意:此时如果你的电源动力线在机体下方,不得不倒转机体的,会引起飞控开启自我保护,造成油门未收到最小的时候,已经确认。
唯一解决办法:插动力电的时候,飞机可能稍稍倾斜,但是不可以倒转飞机。

  4、点击“设置”-“退出设置”

五、问 :如何可以“进入设置”。它和和平常有什么区别? 什么情况下需要进入设置。
1、油门最小,开关在增稳模式下,方可进入设置。
2、进入设置后,电机不执行混控操作。飞控发送给各个电调信号一致。
3、在电调行程效准时、选择遥控器接入种类,设置保护电压报警的截止电压,选择电调类型、调整云台舵机输出频率时候需要进入设置进行调整。调整完毕后用户需要退出设置方可正常飞行。

网友:
关于WII模块

: WIFI数据有多少种方式进行连接?
    有很多种类连接方式。关键词:热点、路由器、YS-X6R232电台、平板电脑,通过这几个关键词有很多种组合方式。
     比如:机载:飞控-WIFI模块,地面:路由器-平板电脑。
           机载:飞控-R232电台,地面:R232电台-WIFI模块-路由器-平板电脑

      2、问:我不想使用路由器,如何进行连接?
  因为WIFI模块使用的是静态IP设置。所以部分手机/平板电脑无法通过热点直接连接WIFI模块。
     如果您的电脑分配的IP不为192.168.1.1IP,将无法使用热点功能连  通数据。

     3、问:我必须使用指定的SSID号(路由器建立的网络名)和密码么?
是的,必须使用系统默认的YS-X6-序列号的网络名和密码:82890430,否则将无法进行连接。

    4、问:我如何选择电台?是否有推荐电台?如何察看是否有干扰?我怎么连接电台?
电台建议选择干扰小,波特率为115200的电台。具备R232串口的电台。
  推荐电台暂无。
  检查数据连通电台后气压、姿态角、GPS速度,融合速度是否产生了较大跳动。
  我们会以XTEND电台为例进行连接的整套连接图+文字说明,用户可作参考。

    5、问:路由器的距离有多远?是否有推荐的路由器?
根据使用环境,通过我们有记录的测试飞行,飞行80米远,120米高数据畅通。
  推荐使用TP-LINK单天线路由器。

    6、问:WIFI是否有干扰?
目前发现WIFI尽量不要靠GPS+COMPASS模块太近即可,防止对磁罗盘效准产生影响。其它无。

    7、问:我的数据,为什么一卡一卡的?
首先检查是否同时开了2个手机/平板电脑。检查手机电量。路由器与WIFI是否有遮挡。

    8、问:通过WIFI保存的数据我如何做分析?
前期保存在HJ文件夹下的文件,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返还给厂家/代理商作数据分析。查找问题。

网友:
苹果简单安装方法

网友:
云台锁定的操作

网友:
地面站“遥控”界面如何操作

网友:
如何在外场获取地图

网友:
FUTABA 10C 遥控器设置、通道校准

视频教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6243&;extra=page%3D1

网友:
蓝牙模块是干嘛的

一共2个使用蓝牙的方案
方案一:将蓝牙模块连接到飞控的COM3口上,使用5.7V给蓝牙模块供电,供电电压可利用电调的BEC输出。
这个蓝牙模块在天上,地面就是一个手机直接进行连接,无需其他设备。
此方案通信距离有限,适合地面快速调参。
不过有数据的测试,我曾飞到过278米,蓝牙。。。。不相信吧。我自己也不信。也有飞过几十米就没信号的。

方案二:配合零度的降低压模块+电台一对+蓝牙模块
这个电台发射在天上,插到飞控COM3口上。
地面是一个电台的接收+蓝牙模块。手机在和蓝牙模块进行连接。
这样的设备通信距离有保证,又比较方便。
很多人问蓝牙模块怎么和电台连接,答:我们提供一根线,从蓝牙模块直接连接到飞控,也走的是232的串口。

网友(2012-08-20):
8FG失控保护设置

1、选择固定翼模型
2、先指定CH5、CH6通道。
2、校准遥控器,检查遥控器校准是否OK,参照快速上手指南。
3、设置FS如图。
4、检查FS设置(根据具体使用需求,如一般设置为进入遥控器FS之后,进入自动返航)。
关闭遥控器,观察地面站是否进入想要的FS。(关闭遥控器不要上动力电,以免出现危险)
如:设置为,进入遥控器FS后,进入自动返航。当你连接好链路后,关闭遥控器。为出现自动返航,且油门中位。

网友:
关于电机启动

问:手动定高和GPS模式,油门要推一段才开始给油,而且四个电机不同步。手动模式四个电机很同步。这个是正常的还是我油门行程没做好?

答:飞控是有积分的,比如姿态为左1,仰1。那么必然是左面的先转。来进行平衡。所以是正常的。

问:为什么进入设置之后,4个电机就可以一样启动

答:设置模式,为飞控强制给同一个输出量,及时你没有校准电调依然是输出一样的。也就没有任何混控存在。所以电机转动是一样的。
进入设置,只用于飞控校准电调行程的时候,或者其他。不能用于飞行。

网友:
云台插上之后为什么没有反应,没有上电的感觉

云台上电的2种方式。
1、如果是小型舵机。可以使用电调的BEC输出。注:如果你是四轴,那么去掉3个红线,留下任意一个即可。
如果是6轴,去掉5个电调的BEC输出,留下一个。
如果你的电调没有BEC输出,那么请参照2。
2、利用降压模块直接降压给舵机供电,可以插在M1\M2\M3... ...M8通道。EXT1\EXT2通道。不可插在EXT3通道。
如果你安装的是8轴,没有插口可以插的话,那么你可以使用Y形线进行连接舵机。
另:如果是大型如高压舵机,可以添加大功率的UBEC,3A或5A,根据实际使用需求

网友:
X6使用的路由器如何配置:
用户需要一部无线路由器建立AP。设置路由器SSID 为“YS-X6-飞控序列号”,
注意字母必须大写,密码为82890430,使用WPA2-PSK AES 加密方法,且IP 为192.168.1.1
路由器配置视频连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xOTkyMTA4.html

YS-X6中文安装调试视频:
视频内容包括:
YS-X6产品安装,使用手机地面站安装向导进行调试, 校准磁罗盘,到最后飞行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2Njk1NDA0.html

关于PC 版地面站软件在没有网络的情况,如何加载历史地图。
位置搜索:在电脑能上网的情况下,

图1  位置搜索
点击位置搜索,弹出如下**框:

        图2  搜索**框                      图3 例如输入天津市
点击确定:

图4  地图搜索功能
此时关闭地面站软件。然后重新打开地面站,并选择离线模式。然后,点击“查看”—“位置导航”---“搜索历史”—点击你搜索的历史,你会发现,在计算机联网的时候,搜索的地图,在这里可以找到。并且在没有网络的情况,可以加载到地图区域。如下图所示:

视频演示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4OTk3Nzg4.html

网友:
问:什么是点对点WIFI,如何分辨点对点WIFI,如何连接点对点WIFI

答:点对点WIFI,就是无需通过路由器的WIFI。
     在WIFI壳子侧面,标签为:YS-X6-序列号 N的字样为2形WIFI。
    连接:通过WLAN,直接连接,密码12345。

问 :用户自行是否可以更改密码?
       我们为用户提供统一的产品,无法改变密码。

问:传输距离有多远?
     不搭配电台,大致在50-100米左右,视情况而定。

问:如何安装?
    如果是没有搭配电台使用,直接用我们提供的电源线进行连接,输出端口COM3直通。
    如果搭配电台使用,使用购买电台套装的时候提供的电源线,进行连接。

问:购买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如果你购买了X4套装,又买了蓝牙+电台套装,你再购买点对点WIFI的时候,需要向零度智控沟通说明,匹配设计到WIFI到主板对接线、电台供电线。

网友:
以下是我司在日常飞行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大家借鉴

多轴飞行器飞行故障常见问题汇总:

在我司数以千计的飞行次数中总结出来的多轴飞行器常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起飞瞬间呈现加速状态直接翻滚:
1、螺旋桨安装不正确;电机旋转方向错误;
2、IMU安装错误
3、电调信号线顺序插错等。

二、手动飞行下,起飞后飞机偏转一下然后修正。
电机轴不全部平行;飞行下来对角线如M2\M4很烫,M1、M3很凉。
在手动、GPS自动悬停模式下不操作方向通道。实际舵位,超过3。应重新调整电机水平。

三、电调过热

主要是电调安装位置导致的散热问题引起的降功率。尝试降低载重更改电调安装位置。 一般情况下,电调不建议安装于中心。

、空中直接侧翻。
我们强烈用户使用热所管焊接死。选择内含胶热缩管进包裹,并且焊接需要注意不要有尖锐毛刺产生,且3条线中有2条使用双层套管。并且整体进行热缩处理。

网友(2012-09-29):
飞行器画圈

1、GPS是否安装朝向正确 ,出线的方向为机头指向,需要装的很正确。是否有松动。IMU需要安装朝向完全向前。
2、是否校准磁场数据。参照快速上手指南。
3、是否是很大的机体,电调比如6-8个放在了中间,干扰了磁场,那么就需要联系我们。或者自己加工一个高的支架。检查是否干扰的判定标准。切到GPS模式,轻推油门,看实际航向角是否发生了变化。 一般偏差10度左右就会表现很明显。电源干扰的现象是众多原因中最常见的问题。
4、磁偏角是否正确
5、GPS模块其他问题,请联系零度智控售后部。

如何检查磁场干扰
1、手动,地面静止切到GPS查看航向角度
2、手动起飞,保持和地面一直的飞机朝向。
3、切到自动悬停,观察航向角。
4、和地面时候航向角做对比。一般在0-3度左右变化可以忽略,因为有可能手飞也略微转动了下航向。否则请解决动力电源线、图传等干扰问题。
注意:需要按照步骤来测试,不起飞检查无意义,因为电流没有那么大,无法检查干扰。

网友:
关于GPS的知识1、星数  7颗及其以上效果佳
2、速度  关系到定位的稳定性
3、PDOF值  定位的快慢

关于冷启动、星历保存

实际上UBOLX内部芯片有一些关于星历保存的记录,无法外加,如果外加电池,可以保持2小时内的星历保存,但是缺不能获得较佳的GPS速度。

所以关注静止情况下,地面站GPS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关于GPS位移动
影响GPS位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星数量,比如3颗,你的飞机在这,8颗你的飞机就在那面了,7颗又动了。
且每秒钟GPS的刷新速率,每刷一次,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位置。GPS位置只是定位的其中一个因素。所以有的时候看到飞机在地图上一直跑,实际上定点依然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