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船,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19):
1.跑之前,泡在水里1个小时没进水,跑起来就进水,估计是轴那在进水,我用黄油密封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密封轴?
2.我目前用的电池是2S1P的,电调是120A的,能用3s1p的嘛?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网友:
会进那么多水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什么船啊,怎么沉下去那么多啊,是超级不正常的。是套船也没可能这样啊,太扯了吧
,电池可以用3S的,你的船太屌了,

网友:
好船好控!

网友:
检查下别的进水途径,风琴管,天线管看下,硬轴按常理没那么多水的

网友:
能否用3S要看你的电机KV而定,如果是接近5000KV的就建议不要使用3S,漏水情况可能是因为密封问题,或者是水冷管路有漏水,所以静态下没事,当有水流动时就出问题~~

网友:
楼主的水刀安装角度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机水冷套漏水了,你把水冷的管子接在水龙头上,看看船里那滴水,风琴,和螺丝钉就算漏水也是静态漏,动起来这些地方基本不碰水。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这船想跑3S那就必须换电机哦你这电机KV值太高了直接上3S的话电机就玩了,现在跑MONO1比赛3S电池是主流了

网友:
很久没看过MONO的静止状态了,感觉好像不太对哦,也不知道现在的船是不是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螺旋桨取掉,油门开35%放在水里用手按住船放水里压,你注意看是哪里进水,这样应该可以查出原因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发的船在水里的照片是船进水后的照片吗?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水冷套的密封圈坏了。密封圈能单独配到嘛?

楼主:
12楼,是跑到3分钟时船进水的照片

网友:
如找不到胶圈,水冷套两端用704胶密封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水冷套的密封圈坏了。密封圈能单独配到嘛?

你配到了密封圈久了还是会老化漏水的,那还不如直接用704封死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