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元内的雕刻机有吗

楼主(2012-06-19):
 原先打算买车床,后来觉得雕刻机更实用,问下各位2500内行程20*25左右雕刻机有啥好推荐?刻刻黄铜,铝、塑料等,二手也可以,最好铝合金机身,太重搬家那个痛苦。。。。请大家推荐一款

网友A:
有那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便宜的

tb上有几款,不知道可不可靠~~铝合金机身的。。

网友:
你只要这么一问,***JS就会跳出来说:我是***JS。。。。。
哈哈哈

网友:
哈哈,2500太便宜了,我光买材料已经好几 K 了,还在考虑怎么加工,外加工又要几百。

网友:
2500全套板材类只有PVC可以选择咯,型材类可以有角铁

网友B:
我算了下2500可以买某人的1850元钢机架自己加装电机和电控部分,这样雕铜和铝放心些
小型雕刻机 广告雕刻 铜章雕刻 模型雕刻 电路板雕刻 工艺品雕刻
行程220*200*88,最高工件90,台板阵列M6螺孔用来固定工件
全新台湾1605滚珠丝杆长寿命,精度好
全新配件,电镀亮洛不生锈
立柱16厚,台板8MM厚,其他12厚,重36KG

网友:
几百的都有啊,

楼主:
价格2480
配置:
行程X150mmY220mmZ100mm
全新1万转静音主轴,直径60mm,长90mm。含1/8英寸ER11夹头1个 6mm夹头1个,主轴带调速
整机采用那个 6061 铝板12 mm厚
全新X16mm光轴+直线轴承,Y16mm光轴+直线轴承,Z16mm光轴+直线轴承
全新X轴 1404梯形丝杠+铜制消回差螺母,Y 1404梯形丝杠+铜制消回差螺母,Z1404梯形丝杠+铜制消回差螺母,
二手东方或三洋 2A-3A 57步进电机
全新驱动板带调速。自行设计,采用STK672,输出6线2相,完美配合六线电机使用,力矩更大。
带并口线,电源线,到手就能使用。
性能:
重复定位优于0.01mm
主轴出轴跳动低于0.02mm,刀具装夹跳动低于0.05mm这款如何呢?

网友:
只是雕木头,这样价格的雕刻机有吗

网友:
一份价钱一份货。

按自己做一个造个预算就知道了。

2500元,也就是一个能干一般工作的主轴和电控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的基本都是垃圾货或者是塑料板的 。

网友:
仔细找吧,兴许能买两台呢,至于能不能干活那就看运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算了下2500可以买某人的1850元钢机架自己加装电机和电控部分,这样雕铜和铝放心些
小型雕刻机 广告雕刻 铜章雕刻 模型雕刻 电路板雕刻 工艺品雕刻
行程220*200*88,最高工件90,台板阵列M6螺孔用来固定工件
全新 ...

据我所知,行程235*200*90  可以雕金属,这种加200元的驱动板,100多元主轴,就可以高精度雕刻了,而且电镀的比摩托还亮,防锈处理很好

网友:
  呵呵呵还没找到合适的jj呀!

网友:
继续围观,不吭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行程235*200*90  可以雕金属,这种加200元的驱动板,100多元主轴,就可以高精度雕刻了,而且电镀的比摩托还亮,防锈处理很好

网友:
见过角钢焊的,只要千把块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慢慢找了~~~

网友:
我有一台小钢机,不过丝杆是普通的不锈钢丝杆,重有100斤吧,550*350*10这样,现在想便宜处理了

网友D:
250元以内也有,去废品站留意吧!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464672082
,借地方发一广告先,我也卖一台,可以讲价。

网友E(2012-07-21):
买到了一款铝合金的了,在预算内!

网友F:
 钢的不比铝合金的结实吗,新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