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的圆棒怎么打中心孔呀???

楼主(2012-06-19):
要车的圆棒很长,没有中心架,比主轴通孔大,请问怎么打中心孔,才能打正??

网友A:
首先用圆规画线找出中心点。有手电钻可以用手电钻钻。如果只有车床,可以将刀座拆掉,用压板将工件固定在刀架上,通过加合适的垫铁将工件中心与主轴中心同高,夹中心钻开钻。如果工件不是很长很重,直接用报废的丝锥钻头磨个小于60度的圆锥,使劲敲,搞个小大头有3毫米的小坑,直接顶起来车,一样没问题。

网友B:
反正还要车外圆,那时候可以自然找正,用冲子大约在圆心的地方冲个眼装上车一刀就成。

网友C:
圆棒很长,没有中心架,比主轴通孔大,就算打了中心孔,你怎么车?

网友D:
要具体数据 到底多粗 多长

网友E:
先设置了范围,的确很难了:loveliness:

网友F:
人家不车,只是打中心孔

网友G:
找到圆心,上手钻啊

网友H:
等解答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