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发一个关于GOPRO HD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已解决

楼主(2012-06-19):
1、正确升级后实时输出OK,两天后输出没反应,用电表测,黑、黄线,有电压
2、不知那里设置错,开机后5秒关机,GOPRO 屏幕上出现 ba* 还是BR* 最后一个字母看不懂
     从新升级都升级不到

以上两个问题请大家帮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二解决了

楼主:
我是接第一段和第4段是黑白 有视频输出
接第一段和第二段是彩色的
但彩色的现没视频输出的

网友:
同一个问题要问多少次呢........

接线方式只有一种,自己去搜帖子。

黑白是制式的问题,狗的输出制式要和显示设备的制式一直了,否则就是黑白的。

楼主:
可以我预到的和楼上大家的是不一样的,现画了个图说明一下
请帮忙分析
我是做了两种AV线
第一种:1和4线,接到GOPRO 上是黑白的
第二种:1和2线,接到GOPRO 上是采色的,但之前用还是可以的,昨天开始就没输出了

网友: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96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4NTAzNjUy.html

图文和视频教程都有了,再看不懂的话谁也帮不了你啊.........

楼主:
楼上你好!
图文和视频的接法就是我的第二种接法
问题是:我之前是可以实时输出的,昨晚突然不行了,并不是说接不会接,在不能输出的情况下,我用了第一种接线快法时,是有实时输出的,但是黑白的

网友:
GOPRO的输出制式和显示器的输出制式是否一致?都设置为P或N

如果接线没问题,制式也没问题,那就只能重新刷固件试试了。

楼主:
制式中的P/N都试过了,都只有第一种接线是有视频出,第二种还是不行,升级问题的话,都试过N次了,我想会不会是烧了呢???

网友:
如果有过接错线的情况可能会烧了

楼主:
 请问国内有没人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