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式发动机的调整

楼主(2012-06-19):
电 热 式 发 动机 的 调 整
——航模电热式发动机标准调整程序

作者:扬帆
在航空模型运动中,发动机的调一直都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特别是发动机非正常工作时,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如转速不稳定、输出功率降低、熄火等。虽然多数情况这些问题只会破坏人们享受航模运动的兴致,但有时也会发生危险,造成物质上损失甚至人员的伤害。为此,本文将介绍电热式发动机的调整原理及标准调程序。

一、调整标准
一台发动机被调到什么状态就可以认为是在正常工作呢?这里先给出一个定义,一台正常工作的发动机应满足以下几条标准:
1.发动机在输出最大功率状态下可持续工作;
2.发动机在输出最小功率状态下可持续工作,即有稳定的怠速;
3.发动机有良好的跟随性,即在改变风门大小时,发动机转速随之迅速变化,没有延时或熄火等现象。
二、调整原理

电热发动机的工作过程可简述为:进入气缸的空气与雾状燃料混合形成燃气,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被电热塞点燃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推动活塞直线运动,并通过曲轴连杆机构转换成主轴的圆周运动输出功率。这一工作过程中,燃烧是否可以顺利进行并迅速蔓延至个气缸,形成理想的爆炸,取决于燃气中各成分所占的比例。燃料或空气过多(过少)都不能使发动机稳定工作。而制造商提供给用户的调机构只有三个,即主油针、怠速油针和风门。换句话说,用户拿到手的一台发动机其调参数只有三个。
三、主油针、怠速油针和风门

主油针和怠速油针都能独立调燃料供给量,从而控制燃油与空气的混合比。由于这两种油针结构上的差异,使其有效调范围略有不同,但调规则一棒顺时针旋转为关小,减少燃料输人量逆时针旋转为开大,增加燃料输入量。
1.主油针
主油针的调通过旋转主油针调手柄完成。主油针调手柄是一个表面有滚花的钢质圆柱体,有一个卡簧压在花纹上,可使主油针逐格旋转。主油针的针柄侧壁上有一个圆形的小螺纹孔,作用有二:一可作为标记,帮助记住油针的位置;二可固定加长油针杆。主油针的位置或在气化器上,或在发动机后侧底盖的支架上。
主油针在发动机输出最大功率,即大风门时的调作用最为明显。一般认为,此时可确定基本的燃气混合比。
2.怠速油针
怠速油针的调通过旋转怠速油针调螺钉完成。怠速油针调螺钉为铜黄色的一字螺钉,位于气化器相对主油针一侧,与风门调摇臂的旋转轴共概一般在一个洞里,有时也露在外面。
怠速油针是其在发动机低速、即小风门时调作用明显而被人们起的习惯称谓。其学名为混合量控制.油针。一般认为,怠速油针在发动机输出小功率时起到限制燃料供给量的作用。

楼主:
3.风门

风门是很容易被看见的活动机构,位于主油针与怠速油针之间的喉管(进气通道)中。怠速油针就固定在其中一端。为使风门与舵机同步转动,还有一个摇臂与风门控制舵机上的连杆相连。风门控制的道理与水笼头差不多。从进气口向内看,风门与喉管壁形成一个通道。它完全打开时通道截面是圆形的;不完全打开时通道截面则是枣核形的。改变摇臂位置可改变通道的大小,从而限制进人发动机的“燃气”量。
在风门改变时,其内部机构会牵连怠速油针一起运动,使进油量随风门同步增减,控制油量与发动机转速匹配。在调整时,风门作为基准量,其位置表示了当前发动机理想的工作状态:如风门全部打开,发动机转速最高,输出功率最大;风门只开一条缝,发动机转速最低,处于怠速状态。

理论上,调整发动机就是在风门开到不同程度时把两个油针旋转到适当位置;但实际上只需在风门全开、即“大风门”和风门只打开一条缝、即“怠速”时,分别调整主油针和怠速油针.:一定注意,在“大风}‘一”时只调整主油针,不要动怠速油针;在怠速时只调整怠速油针,不要动主油针,否则就不能调好发动机:
燃料供给量的过多或过少,俗称“富油”和“贫油”,可分别从视觉、听觉和动作上判断:其调整精准度为视觉<听觉<动作。下面列表说明:
粗调        视觉
发动机在富油时可以从进气口和排气口看到飞溅的油滴。发动机在工作正常时不会从进气口看见油滴,而从排气排气口只能看见烟雾。(注意:烟雾是肉眼不可分别的徽小颗粒,并不表明发动机不会排出废油。)
        听觉
富油,由于在富油时燃气然烧不充分,致使一部分燃油会积存在发动机的机匣内,发动机会间歇性地排出这些积油,使发动机发出‘唉噜’声,俗称‘咳嗽”。

贫油,在一般速度时,发动机转速会突然下降并最终停车.在怠速时情况略有不同,发动机转速会先慢慢升高,然后稳定在一定转速上。
细调        动作        通过发动机的反应来判断贫油和富油是最精确的调整方法。
                在怠速时掐紧输油管        发动机转速迅速上升并熄火        正常
                将发动机稳定在怠速,然后突然开大风门        发动机转速,先不变然后升高,或缓慢升高        富油
                        发动机转速迅速增大(跟随性良好 )        正常
                        发动机转速缓慢增加        富油
                        发动机转速不增加,并停车        贫油

四、调整实例(一款25级电热式发动机)

第一阶段,启动发动机后将风门开至最大;关小主油针,发动机
转速升高;继续关小主油针,发动机转速开始下降;这时开大主油针,
使发动机稳定在最高转速。

第二阶段,把风门缓慢关小,观察到进气口有少量油滴喷出时,
将怠速油针关小450;将风门开至最大,左右旋转主油针,使发动机稳定在最高转速;再缓慢关小风门,观察进气口还有少量油滴喷出时,将怠速油针再关小450;将风门再次开至最大,左右旋转主油针,使发动机稳定在最高转速践证明;将风门缓慢关小,观察到进气口没有油滴喷出。

第三阶段,将风门缓慢关小些,注意发动机稳定在低一些的转速
又将风门缓慢关小些,发动机再次稳定在低一些的转速;再将风门缓慢关小一些,发动机转速不再稳定,而是持续减小;这时将风门开大使转速再次稳定,即找到怠速位置。掐紧输油管,发动机转速先不变然后升高;松开输油管,将怠速油针关小200;将风门全开3秒钟再缓慢关小,找到怠速位置,此时发动机转速比第一次要低;掐紧输油管,发动机转速先不变然后升高,但保持不变的时间比第一次短;松开输油管,将怠速油针关小200;将风门全开3秒钟,再将缓慢关小,找到怠速位置,此时发动机转速比第二次要低;掐紧输油管,发动机转速立即升高。

第四阶段,将风门全开3秒钟,再关至怠速10秒,然后迅速将
风门打开,注意发动机转速会先保持一会再增加;将怠速油针关小200,将风门全开3秒钟,再关至怠速10秒,然后迅速将风门打死
发动机转速迅速增加,跟随性良好。

第五阶段,将风门开至最大,左右旋转主油针,使发动机稳定
在最高转速。调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