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控没有失控保护!请模友们注意。

楼主(2012-06-19):
模友们注意:富斯TH9X 是没有失控保护的 我问过富斯客服说:2.4G版本是没有失控保护的。

本人亲测,先开启发射机电源在接通接收机电源,把油门通道接个舵机然后把油门推到头,舵机也动作到相应位置。关闭发射机电源,舵机还是保持在那个位置没有变化。

除了没有失控保护以外性价比确实不错。

我还刷了国外开源的固件ER9X混控功能很好,另外还加了一个背光用G开关去控制很好用。现在国外固件也有中文说明书了(由于固件更新速度很快,有些设置是没有说明的)使用起来方便很多了。

现在还可以自己DIY FrSky V8HT的内置式高频头,配合FrSky的接收机使用带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
这个控里的失控保护菜单是在PCM模式下用的,现在配的2.4G高频头要求设置为PPM模式,所以控里的失控保护功能是用不了的,接收机也没有失控保护功能。
这个控可以直接用FrSky的JR兼容高频头,配8通接收机有失控保护功能,对频时候控的状态就是保护的状态。我已经测试过了。

楼主:
大卫长官你好

刷了国外的固件还可以直接用FrSky的JR兼容高频头么?你是怎么安装的?是改的还是直接插上去的,很想有个失控保护功能,可以GPS回家了。

(对频时候控的状态就是保护的状态。我已经测试过了)比如说 我对码的时候 油门在30%  那么失去了遥控信号 接收机会将油门调节到30%继续工作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刷了国外固件输出的还是PPM信号,当然可以用JR兼容高频头,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失控保护状态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性价比不错的遥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卫长官,我知道该怎么做了。:loveliness: 谢谢了

楼主:
这是大卫长官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5937&highlight=TH9X 用FS TH9X控的模友们需要失控保护的可以看看,看完了帮顶下╮(╯▽╰)╭

网友B:
失控保护有必要么??
有个魔友飞450的时候,降落的时候不小心先关了控,然后进入失控保护,飞机不停地转,撞上台阶把桨打坏了。
还有就是有个魔友调机的时候接上了电源,控又没开,然后自动进入失控保护,把魔友的头发都削了点。。。

从此我对失控保护就很犹豫了

网友:
回LS,失控保护应该设置电调输出为0,就是无信号电机停转啊,就是担心飞机失控后打到人才要失控保护的。

网友(2013-05-01):
失控保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失控保护失控后会怎么样(电机会停吗?)?我觉得只要能保证失控后螺旋桨不转就行了吧?也就是说失控后尽快坠毁,别伤了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控保护有必要么??
有个魔友飞450的时候,降落的时候不小心先关了控,然后进入失控保护,飞机不停地转, ...

失控保护要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