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机械手,看看这个是怎么弄的

楼主(2012-06-19):
在淘宝看到的

楼主:
疑惑,用什么来控制气缸前进后退的距离的

网友:
机械手的运动轨迹是模仿操作者的,根据操作着的用力趋势运动的

网友:
家里摆不了而且要不少米!还是自己锻炼身体吧!

网友:
汽缸是不是只是提供一个力气拖住支架呢?是的话只用几个减压阀把各个汽缸的压力调到正好能抵消支架的重量就可以了,至于动作还是靠人手完成。

网友A:
刚到淘宝看了下,果然是助动的,原理是这样的,手柄上有个气阀开关,抬起时增大气压,压下时减少气压,在中间保持气压。我是猜的,用过的说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到淘宝看了下,果然是助动的,原理是这样的,手柄上有个气阀开关,抬起时增大气压,压下时减少气压,在中间保持气压。我是猜的,用过的说说吧
很明显了,右面上下两图手柄前端有气阀控制按钮模块,上面有两个按钮分别控制提起和落下,按钮是不带自锁的松开即可保持状态和位置,结构很简单,懂机械的一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了,右面上下两图手柄前端有气阀控制按钮模块,上面有两个按钮分别控制提起和落下,按钮是不带自锁的松开即可保持状态和位置,结构很简单,懂机械的一看就知道

 机械老手!

网友:
朋友往铣床上搬分度头和大台钳时都叫我帮忙,一个人搬不动

网友:
悲!看看老美的再看看中 国的唉差距

楼主:
问题是运动轨迹不是直上直下,那就需要3个气缸配合或2个气缸配合,假如1个减压阀控制是有问题的

楼主:
靠2个减压阀也不行,脑子还得想是那个气缸,有那功夫几个人抬上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