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玩涵道机的前辈···

楼主(2012-06-19):
飞涵道机一般要多少推重比才能飞的顺畅一点?想弄个微型涵道···怕动力不足···

网友A:
一般1比1以上就能飞了

网友B:
看翼型,看翼展比,看载荷和升助比!
一般来讲,要想把函道飞起来,推理大约=40%-60%的重量就可以起飞了,当然机翼后掠大,翼面小的升力系数不高的,很难操控,随时失速!
建议,推重比80%-120%之间就OK了,推力过大,电子设备重,反扭力也达,不利于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