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求助,丝杆螺距多大的最合适

楼主(2012-06-19):
新问题求助,丝杆螺距多大的最合适

楼主:

新问题求助,做雕刻机丝杆螺距多大的最合适.  行程是10厘米*220厘米的

网友:
俺做的行程是100X100丝杆是0801滚珠丝杆  200X120的丝杆是1202滚珠丝杆 大的俺没用过,感觉不错

网友:
5毫米合適,再小價格就貴了。

网友:
丝杆用1605的最划算了,现在新的1605的滚珠丝杆价格很低了。其他规格的丝杆价格都高

网友A:
原来大家选择1605的丝杆是因为价格很亲民啊?

我还以为1605很适合雕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大家选择1605的丝杆是因为价格很亲民啊?

我还以为1605很适合雕刻呢
因为这个规格一开始就比较实用,所以批量最大,因为批量最大,所以价钱很亲民

网友B:
用伺服,我选05的,用步进,我要10的。

网友:
数控用丝杆锣距5最好

网友:
2至5毫米的都行

网友(2013-06-12):
1605 1610的还用20直径25 32的比较适中,其他的规格价格高,不适合于发明用,如果用其他的成本会变相增加。--蓝色冰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我选05的,用步进,我要10的。

大侠,用过台达伺服木?

网友:
我发现1605配57电机慢了,我换了1610的,还没到

网友:
一般来说4或5是最好的,4比较适合步进,容易配合步进的细分。螺距小精度相对高,但磨损快,螺距大轻载的话容易高速,但相同功率电机下保持扭力小。

网友:
要降低成本,节约时间考虑1605 1610 1204的比较好,价格低

网友:
步进用5或者6,伺服用2或者4,都不减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