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玉兔能行吗

楼主(2012-06-19):
刚刚接触四轴,自己做了一个,用的kk飞控,总是控制不好,换玉兔飞控可以保证稳么。。。

网友A:
玉兔開自穩保證穩,頂多是左右飄一下,機身不會傾斜。

网友B:
行不行看你自己了,航模设备靠自己多动手的,有飞得好的说好,有飞的不好的说不好,总之关键是你自己。
二手区目前很多,可以去看看收一个。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0875

网友D:
我也是新人,用玉兔很容易上手的,不需要调参数的

网友E:
没啥,认真学习,仔细操作就行,一切有飞控兜着。

网友F:
兔子很稳,装起来也不难,按照说明书装好检查好,一切就很顺利啦!

网友G:
我也是新手,第一次飞还算可以吧,就是没飞过直机,紧张,方向要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