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的十字工作台好用么

楼主(2012-06-19):
家里有个台钻。一只闲置。没有铣床,想买个十字工作台,凑合当铣床用(要求不高)。
在淘宝上看了好久,400元的基本都是一个款。谁用过?还行么?我还想买3个数显卡尺放到这个台钻上。

网友:
这个一看就不行,肯定没精度。

网友:
這個太粗糙啦。要買也得選個精緻點的。至於精度,只能靠運氣了,老闆不可能讓你打表的。

网友:
深入学习,一起帮顶。

网友:
一千元以上的还可以,如果会刮研的话,几百元的也行

网友:
看着么用  一般的也够了

网友:
见过1款1100大米的精密十字工作台,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些都是垃圾 起码有0.5MM的缝   力博的也很一般 买过一个1300的  也是有点头松头紧的。 好多地方浇注不好还是胶水补的上油漆  其实都没有刮研   1000把块的东西也就这样了 还是不如老货啊。

网友:
配台钻简单铣一下东西还是可以的!总比那种十字老虎钳用总强吧!400块别讲究了,但是运费又要出一陀了!

网友:
西棱的好像也有,应该比这台好些.....

网友:
这价格肯定不能要求精度了

网友:
不是配合台钻用吗?买个一百多的5寸十字台钳就行了,多少还省点。

楼主:
十字台钳就够用了?看着太山寨了

网友:
我买过价格400多的,做工很粗糙,底座甚至有两个边角因为铸造的倾斜的原因磨床都没磨到,但影响不大,丝杆回隙很大,丝杆螺母是铸造的,也很烂,台面还不错,燕尾是可以调整的,调紧燕尾定滑条后滑动没有任何间隙,且丝杆转动平顺,丝杆螺母和丝杆档板工装有定位销,买这种台面如果动手能力比较好,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能解决好丝杆回隙问题的话,做雕刻机十字滑台那是绝了。

网友:
我买过一个,两轴居然不垂直!

网友:
如果你有母机的话,还是可以买来用用的,毕竟比你重新去铸造一个方便的多。我就花200元买了一个200行程的,花50元买了把60度燕尾铣刀,自己修修磨磨,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价格只是买个粗加工后的东西的价格,楼主别期望高了,免得失望,买回来上龙门机床修修就好了,但单件的加工费也不低的,我这龙门铣床加工是400多一班,没几百加工费没人搞的,自己有大铣床可以修修,但精度和龙门机床加工的比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打算搞丝杆了。直接上数显卡尺。不看手轮标尺了。

网友(2012-09-25):
要求不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