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一个小台钻,地恩地1301,请老师傅们指点指点。

楼主(2012-06-19):
产品介绍:
电压:220V/50HZ
主轴转速范围:500-2500RPM
功率:250W
主轴最大行程:50MM
最大钻孔直径:13MM
工作台面尺寸:167*165MM
底座尺寸:295*186MM
总高:580MM
立柱直径:46MM
毛净重:15/16.5KG

TB售价400多个包子。。。。

我还想配个十字台,能做一点简单的铣活,精度只要不超0.5就可以。

这个台钻怎么样,值不值这个价,还是说弄个200多带十字台的套装的就行?

网友A:
嘎嘎。我也发了一个十字工作台的帖子。我们撞车了

网友B:
铣啥?木头的话可以吧。如果要铣东西建议买个好点的十字平口钳,如果就打眼,便宜的那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嘎嘎。我也发了一个十字工作台的帖子。我们撞车了

好哇,好哇,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啥?木头的话可以吧。如果要铣东西建议买个好点的十字平口钳,如果就打眼,便宜的那种就行。

他写的是高精度的,起码要铣的也得是铝。。。。。

网友C:
0.5也不是什么高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也不是什么高精度吧?

他的精度没写,估计也没有。。我是说如果精度能够0.5就可以接受,如果说一般的台钻都有这个精度的话,我就直接买200包子的那个套装了。

网友:
类似的有个,别人送的,也是啥出口的样品,钻木头可以,钻铁就是浪费钱

网友D:
和哦我的一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哦我的一抹一样

怎么样?使用起来如何?如果值就我入手了。吼吼。

网友:
最近我也在研究买什么工作台,陪我的老台钻

网友:
兄弟,友情提醒,250w根本就干不了活,建议买老货老台钻,或者直接上个小铣床。我的小台钻现在都快上锈了。

网友:
我也是400左右买的,又买了十字台和平口钳,共用去将近600.用了大概5次吧,电机烧了,现在我都没修。是恒昕的,我以前发过贴请教前辈怎么修电机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
去收旧台钻吧,我的400块通电即用。一百多斤。立柱一厘米厚

网友:
老东西除了外观不好看,质量是没有说的

网友E:
不建议升级使用

我有一台。我把它降级为手动攻丝机,不钻孔,所以给不了太多建议。自己调整一下,精度大概可以达到0.5。这一种虽然比其他的13型轻型钻床贵,但是仍然有很多缺点。
1、底座太轻。
2、立柱太薄。
3、底座表面与底面不平行。
4、工作台不平。
5、电机皮带轮倾斜且不容易调正(电机的支撑方式不好,可能是通病)。
6、主轴进给手柄不舒适。
7、开关不是电磁开关。
其他的还行。

我不知道两百多带十字台的套装哪里有卖的,如果有的话,我建议你不要买这个地恩地出的。这一种我配上了十字台,总共花费六百块,和你说的两百多块的套装(如果真的存在),不会有本质差别。

网友:
劝楼主放弃吧,那个十字台钳没精度的,打打眼还是可以的,想干其它的,不要想了!

网友:
我地D&D1千多买的,比你这个大一号, 打孔0.5精度都不好控制, 铣还是不要考虑了,

网友:
不想打击你。两佰多元的我买过 ,四佰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到过线切割的店看到一小台钻,问老板多少钱买的,他说一千多,精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我把它降级为手动攻丝机,不钻孔,所以给不了太多建议。自己调整一下,精度大概可以达到0.5。这一种虽然比其他的13型轻型钻床贵,但是仍然有很多缺点。
1、底座太轻。
2、立柱太薄。
3、底座表面与底面 ...

学习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