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FPV飞行时,四轴不小心落到了树上,现在够不下来 ...
上周末FPV飞行时,四轴不小心落到了树上,现在够不下来了,大伙给个意见呗

楼主(2012-06-19):
550轴距的四轴,落树上了,谁有办法,20米高的树,比较直,大约6米高的地方有个树叉
飞机在接近树梢的地方,已考虑用电工上电线杆的脚扒上去

网友A:
再买一架四轴撞他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B:
请拨打119热线

网友C:
楼主请上个图。

网友D:
能看到四轴的话.可以用钓鱼杆试试,

网友E:
另外4轴下挂个长钩子试试

网友F:
最靠谱的办法是弄个猴子上去

网友G:
找只猴子帮你拿

网友H:
只要看得见就有办法弄下来,刚上去的四轴也不会卡很紧的。我的方法是:
找一根风筝线之类的有点强度又不太重的绳子,一头系一块小石头,朝着四轴上方扔(用弹弓射更好),重复N次,等它挂住四轴了,就往下拉。运气不太被的话,很快就会被拉下来的。

网友I:
派另一架多轴飞行器或者直升机,下面挂着钩子,把它吊下来

网友J:
我想说…另一个多轴…或直升机也一起挂上,就爽了,哈哈

网友J:
…
我想说…另一个多轴…或直升机也一起挂上,就爽了,哈哈

网友K:
建议找一个长梯子,再找一根九米长的鱼杆,应该没问题了
下面找几个人张好大的彩条布好接

网友L:
我和楼上的潜水王得看法一样,楼主不会爬树的话,20米的高度自己不要尝试!或者出点钱找个电工上去拿,他们经常爬电杆的

网友M:
鱼竿或者风筝

网友N:
楼主可以深更半夜去把树皮悄悄削掉一圈,过几天树就死了。那时就有理由砍树了。 砍树理由:季风气候来临,枯树一颗,**特批,砍!

网友:
标题

最好请消防队,用云梯吧!如果在乡镇没有消防队的话就找找广播站或电信局有没有长梯!

网友:
把树搞定就行

网友:
先拍照,然后拿跟绳子,一端绑一个重物,扔到树叉上挂住,晃动树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的意见
周末回家,先试试5楼的朋友的意见,毕竟这是最安全高效的办法
实在不行,就采用18楼的建议,俺家人是电工,嘿嘿,正好可以借来脚扒,为了航模,只能以身试险了

网友:
拴上保险绳。

阿门,愿主与你同在爬树

网友:
先哀悼你那块悲剧的电池

网友:
不知道挂LZ飞机的树和挂我的天行者的树相比,那个高一点,我是硬着头皮上树自提的,上图为证,哈哈.

网友:
 学楼上的上树吧,不用爬到顶,带根杆捅

网友:
还是打119吧

网友:
请楼主告知那颗树的位置,如果近的话我过去帮你弄,20米的树表示没压力。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吧,上个月我们圈子有个人450挂树上了,结果人和飞机都从树上掉下来了

网友:
过段上树

网友:
 淡定  等待 一切顺其自然

楼主:
跟天行都挂上树的高度差不多,只不过那棵树中间没什么树叉,我只能上到中间位置,最后接了个长杆,末端挂勾,勾住树枝晃下来的。

网友:
找个电工爬爬就可以了,到半树腰上,竹竿一桶就可以